联想G470多故障维修,现在不亮机器,求助!

楼主(2015-04-17):
联想G470,版号LA-6751P,来的故障是没有待机,测量主板无3/5V待机,测量待机芯片条件正常,电感输出端阻值正常。更换芯片,3/5V电压正常输出,按开关键能触发,电流到0.7-0.9-1.0-0.9不动了,测量主板各大电感电压,发现缺集显供电,CPU供电芯片95831集成集显供电.CPU电压0.9V正常,此时独显供电正常。测量95831条件正常,1.05V电感电压正常,于是更换95831,换了芯片还是没有电压,想到6系列芯片组集显电压和BIOS有关,于是刷了一个BIOS,集显电压出来了,测量为0.47V,这里我不太确定这个电压是否正常,昨天修了个戴尔的集显电压由0.45V,能亮机。此时开机电流到0.9就不动了,怎么回事,回过来测量独显供电。。。0V。。。刚刚都还有的,刷了bios就没有了,难道BIOS有问题?找到独显供电芯片PU801,测量开启VGA_EN,
开启为0V,PD804、PR801、PR831都未用料,那就测量PE_GPIO1这个信号,测量为0V,追查其来源,

CPU发出来的,难道CPU有问题,不应该啊,昨天还点过机器的。找到U40测量这个信号为3.3V,
这里怎么正常,难道是断线 了,于是从U40 2脚飞线到PU801,开机,独显电压1.1V出来了。但是电流还是0.7----0.8----0.9----1.0----0.9----0.8---1.00,然后稳在1.00动了,外接无显示,内存也换了,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刚刚做了次显卡,做完涛声依旧,不知道还有什么需要查找的,请前辈们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附上图纸----

联想g470 LA-6751P_53P_1125A.pdf

网友A:
换CPU 试试      然后重点看看南桥 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CPU 试试      然后重点看看南桥 吧

南桥已经做过落,至于CPU嘛,昨天才测试过机器,应该没问题。

网友:
断线了很难查的!!

网友C:
BIOS  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已经刷过了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已经做过落,至于CPU嘛,昨天才测试过机器,应该没问题。

前天我修过一台不出集显的 CPU和南桥一起挂了  所以楼主换过南桥后 最好再换个CPU试试     还有楼主电压绣出来的时候  装上屏测试 有时候不装屏幕电流是跑不上去的  装上就显示了

网友:
确定刷的BIOS是好的吗

网友:
网上下的不一定靠谱

网友:
修太多的地方我一般是不去修他的

网友:
Don't sure, but it is the easiest.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测内存没复位,外设也没复位
,电流1.05v,正在查呢,围绕南桥

网友:
太多问题的机器 不行还是找个主板换下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测内存没复位,外设也没复位
,电流1.05v,正在查呢,围绕南桥

我的是该测得条件都满足了,这个机器其实是修好了的,是我大意了,没外接键盘,接的内屏不显示,是屏线松了,一开始就外接键盘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E:
G470换南桥比教困难 容易变形导致有点焊接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E:
G470换南桥比教困难 容易变形导致有点焊接不良

这个板子做工真心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