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1863FG代换问题!

楼主(2015-04-17):
今天接到同行一张主板点不亮,开机自动上电、拆下IOF71863FG不再自动上电,据以往维修经验为IO故障,料板找半天只找到一个F71862FG,抱着试一下的心理换上去,因为是同行的发芯片就没有价值了、又要几天时间!经过测试一切OK,此IO代换成功,此板修复!
自动上电

网友:
就是F71862FG代换F71863成功。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加分鼓励 望多多分享

网友:
不是吧,以前我带换过,有得不行 有得可以 但是USB和PS2都不能用,你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这两片代换有的板可以,有的确实不行。捷波这类的用得多,坏的多。我代换成功的一个悍马可以用,只是板载诊断卡数码管不显示了。

网友:
我的所有接口都是正常使用!

网友:
当然,这并不代表所有的都可以代换!

网友:
看来只是个别板啊,不过起码不会烧东西,以后遇到也可以换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