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KTV点歌机维修

楼主(2015-04-17):
同行拿过来的,某KTV。故障说是外接显示器亮,内屏不亮三个都是一样故障。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三个都是高压板由36V变成了64V,LED条同一端都烧了……

用迅维网淘宝上的那个通用LED高压条改的,线都不用换……成本20元,

网友A:
由36变64,也不探究一下原因发表发表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36变64,也不探究一下原因发表发表一下吗。

呵呵,查出来有用吗?你同样的灯条能找到吗?12串3组……不如一改了事……

网友B:
维修讲效率,有时你不要去深究……直接 用通用条,跟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讲效率,有时你不要去深究……直接 用通用条,跟高压板……

说的也在理,时间就是金钱呢,可不是吗?

网友:
看来也是个通病呀。

网友:
你灯条+升压板那么便宜?才20块啊

网友:
楼主收人家多少钱呀?这种机都不知道收费标准。

网友:
对的  哦 我们 也用的是  通用横流条    不过接口坑定比你这个多 哦

网友C:
我买的灯条加上恒流LED板子成本要将近40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灯条加上恒流LED板子成本要将近40块啊

迅维淘宝上看看,才20了

网友:
3串,9V输出,12V输入。。长度可以根据液晶屏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