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 home键失灵奇异之修

楼主(2015-04-17):
刚接到机子返回键(home键)失灵,没有铃声。开始估计是线断了。拆开检查,换线试过不行。然后就用短接方式短接电阻,发现铃声有了可是按键继续失灵,拆开喇叭按键就行了,装回去又失灵了。如图;图中的脚是接地的,但是不能直接短接,会与喇叭有奇怪的关联,我短接后装喇叭短路按键失灵。

经过检查发现了问题。检测机板是否有问题可以直接用镊子短接5脚和6脚就可以测试出了。详细看图:

网友A:
朋友最后是怎么修好的,没看出来。

网友:
发现了什么问题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朋友最后是怎么修好的,没看出来。

他只告诉我们用镊子短接5、6可以检测机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只告诉我们用镊子短接5、6可以检测机板。

基本上修手机的人都知道,那是功能键的触点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LZ厉害啊啊   看来是修苹果的高手啊

网友:
换个位差试试先排除主板问题

网友(2015-07-27):
楼主说的能否再详细一点,有图最好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样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