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 不开机,待机电压正常?

楼主(2015-04-17):
宏基4750 不开机,待机电压3V 是3.52V ,5V是5.15V,待机电流0.014,不开机,没有找到板号相对应的BIOS.
JE40 HR MB    10267-1M.哪位大侠有啊
I5独显。显卡是,N12P-GS-A1
请各位大侠们指点啊。

网友A:
you try  replace u3609.  see 5V_S5, 3D3V_s5, 1D5V_S3

网友:
JE40的BIOS很多啊,论坛一搜大把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73&kw=4750  BIOS一大把  你竟然说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you try  replace u3609.  see 5V_S5, 3D3V_s5, 1D5V_S3

U3609我的实测1脚5.15V   5脚5.15V。其它脚位没有电压,难道是U3609坏了吗,还有就是U3604  U3607 有S5电压,S0电压没有,是正常的吗
请指点下啊。谢谢。

网友B:
干南桥 换北桥 换显卡

网友C:
楼主的不开机是不通电还是不显示?不通电查下IO,南桥的工作条件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不开机是不通电还是不显示?不通电查下IO,南桥的工作条件咯!

不通电,查了,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南桥 换北桥 换显卡

不通电跟北桥显卡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通电,查了,正常啊

CMOS电池有电吗?有修到过CMOS电池没电了,CMOS电路漏电引起的不通电,一个小电容坏掉了。

网友:
You measure G2101=3V ?, measure ohm = ?? 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