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41-d3跑e9报警刷BIOS好了

楼主(2015-04-17):
型号;pegatron ipm41-d3
现象;检测卡显示跑过内存的第一个码e9后报警,代换cpu,内存。大体检测电压时钟,内存没断线。还正常就在论坛上找了BIOS刷上好了855828

网友:
看来BIOS也很容易损坏。

网友:
没事刷刷BIOS,总会有惊喜的

网友:
谢谢加分的海韵之恋,我是新手,我会努力的

网友:
加分鼓励   望 多多分享

网友:
LZ各大条件都测量过了,问题很明显了。。。。

网友:
学习经验了, 看来以后先就得刷BIOS

网友:
今天我也修了一个磐正的5G41主板,也是跑马到E9不跑了,猛刷内存和槽子  测工作条件正常,最后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BIOS程序导致的,

网友:
E9在AMI的BIOS中代表什么?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的主板,首先要刷bios,不行在检查其它,先软后硬哈哈!

网友:
bios解决很多问题啊

网友:
这运气够好的啊

网友:
没有经历波折就搞定了

网友:
华硕822很容易坏的

网友:
41 E9 D2 见到这些码 百分之99都是BIOS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