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E40短时开机自动断电维修

楼主(2015-04-17):
今天接到一台E40,客户说装个系统,ghost没完就自动断电,重启进PE(系统已坏进不了),查看CPU温度70多,GPU温度80多,不正常,清理加导热脂,进PE查看都5 60,以为搞定。没料到照样短时关机。用电池和适配器都一样。
我是个外行人,平时也就装装系统,清清灰什么的,芯片级维修太遥远。到这里感觉没治了。装上准备发给高手修。再试试开机,孰料按开机键没反应!
再次打开,乱看一番,看不出什么名堂。是不是电源开关坏了。把排线拆了,直接短路主电路板的开关相关脚,竟然能启动,而且长时间运行没问题。再看看,原来是开机按键小板的6P排线插头的金手指已经剥离,几片金手指互相交叉。换了排线,一切OK。

给各位同仁一个参考,呵呵。

第一次发帖,求点赞,哈哈

网友A:
调一下CPU使用力就可以了

网友:
细心很重要!!!

网友:
运气   开始我还以为桥虚焊什么的    看到后面才是开关问题  下次也要细心

网友:
楼主的运气挺不错的    修好后心情是不是有点小激动的感脚

网友:
是开关排线坏掉电而不是温度过高掉电吗?似乎温度也是过高吧?可以用好的硅胶或者加铜片改善一下温度。

网友:
确实有点激动,以后跟各位大神多学习。。。。

网友:
细心也会重要啊

网友:
维修结果是换了一个排线,只能算是板卡级维修,但是心很细,支持楼主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这个机子散热器还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一下CPU使用力就可以了

请问楼主XP里怎么调CPU使用力

网友:
可能是你人为的故障吧

网友:
造成这个情况啊

网友:
开关短路照成掉电,应该一开机有显示就掉电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呵呵,维修有时候就这样,小事情犯错

网友:
搞维修一定得心细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