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z 时亮时不亮 问题

楼主(2015-04-17):
这机子时亮时不亮 到底什么问题撒   到现在这机子一台都没有修好过   有没有修好的不管什么问题 来讨论下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电流怎么样?

网友:
过去的那些机器不讲,现在讲你这台机器,你都做过什么?

网友:
这过要看电流上到多少的才好判断

网友:
换小板 肯定好

网友:
好像是个电阻的问题,发个全板图来看下

网友:
电流多少    说具体点

网友:
就在机器不亮的时候  按时序修啊   不亮的时候电流多少

网友:
显卡也会导致。在不亮时,测下那些大与门转换的电压是否正常。比如VTTPWRGD这些信号,当然,这片板子也许不叫这个

网友:
我说的是很论坛很多的  不亮是好像不过内存的样子

网友:
我这个的、不亮时电流跑到1.8左右,2点几伏才能亮

网友:
有没有电路图啊???有的话,按时序查。。。。。

网友:
是不是那个VTT通病  不亮的时候 电流在1.3几左右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个电阻坏了。换成18K以上的就好

网友:
有个电阻变值了换成18K的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不知道要怎么解决呀

网友:
华硕神机硬是头痛!!!!!

网友:
同意3楼 你到底对板做了什么

网友:
显卡坏了吧 是ATI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