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口(JDCIN1)问题

楼主(2015-04-17):
现有戴尔D600 笔记本,用电源适配器(19.5V)接 电源接口(JDCIN1),出来的电压只有3.3V 左右。,这个电源接口(JDCIN1)会不会有问题? 换的话也不好换。求 解

网友:
有没有打下阻值啊

网友:
  测量 接头 第2脚 和第3脚 3V左右

网友:
接头 2脚和3脚 1000以上  第一脚只有500多一点  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断开 FL1保险  看下是电源头的事  还是后级拉低了

网友:
用电流表呀,一看就知道是否后级拉低,接口坏的不多见

网友:
是那个FL1保险的问题,以前是摔了一下 。重新加焊了下 就好了,谢谢给位

网友:
你用可调电源还是用笔记本适配器?会不会是适配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