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45的问题

楼主(2015-04-17):
ms7345 第一次触发诊断卡跑代码D1 D0 几秒后自动重启跑D4 55 不动 然后用镊子手动重启正常跑码亮机。请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
这是内存方面的问题。

网友:
先刷BIOS啦。

网友:
先换内存在涮BIOS

网友:
bios 刷过 问题一样

网友:
CMOS电池电量够吗

网友:
电池有3v电压

网友:
在挡代码的时候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可能有元件性能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此贴已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24878-1-1.html

你的意思是主板没有问题,是要重启两次才OK的?????

网友:
可能用的是SMSC的IO,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