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损坏烧cpu,AMD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17):
   主板好像有脱焊,开机跑了一会cpu给烧了,烧了个640。。。怎么回事。。我新手。

网友:
论坛上有看到类似的,说是总线电压太高了。

网友A:
前几天修一个翔升的H61  把我一个I3的CPU都烧了,,崩溃了,后来反正坏了,直接装上去测试 CPU一装就直接发烫  CPU供电1.9V  吓死我了,还有一个G640  客户还说换个试试,立马把主板还给他  不敢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修一个翔升的H61  把我一个I3的CPU都烧了,,崩溃了,后来反正坏了,直接装上去测试 CPU一装就直接发 ...

那用假负载测量也不行吗?一直没用过假负载,正准备卖一套呢。先问一下这东西到底行不行。

网友:
记得以前看过一帖子好像是vdda电压过高。。。。原帖找不到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