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电源居然它坏

楼主(2015-04-18):
这个东西坏真是少见了。什么电源上面用的?
李暖宝宝
每个电源上边都有
详情

网友:
修了N多电源,表示未遇到过。

网友:
这种故障真的没碰到过,一般也不会怀疑它。楼主能发现,够细心的啊。

网友:
通常来说电感坏得很少的,我修了这么多电源还真没碰到过呀

网友:
....表示 电源出了电容  不修别的

网友:
山寨电源用料太差,现在一般都是技术面。

网友:
;楼主英明   借鉴了

网友:
这个在航嘉电源上遇到过多例,只能同型号代换,换其他的线圈不行,不是电压不对就是啸叫

网友:
昨天维修一个AOC电源就碰到这样的故障,害我换了一通,最后才查到这两组电源短路,损坏原因是电源风扇转速慢高温引起的,我是拆开绕组用高温胶带绝缘过后又继续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是线圈感量不足,无法提供能量,还有开关变压器也会造成的!电压是正常的,就是无法启动!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坏真是少见了。什么电源上面用的?

每个电源上边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少见 或者山寨电源用的圈做工太次

看着这个圈质量不错呀?

网友:
终于看明白了这个线圈:
+5V两根
+12V最右一根
-12V最细一根

网友:
   仔细观察漆包线颜色的均匀程度(如引脚接线部位颜色和其他部位对比),再结合测试数据分析,不难发现问题。

网友:
修到过,有几次了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就是高温引起绝缘不行了

网友:
电感坏了,很少遇到

网友:
每看一贴就复制黏贴,慢慢的,我也能成为顶尖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