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SL400内接不显,外接正常的吐血维修

楼主(2015-04-17):
昨天老板拿了一块板给我,一看板号是华硕代工的ROCKY40/50(说实话第一看到华硕代工的联想机器),此机器是独显机

记得老板当时将此板拿给我时说:此板外接正常,内接不显(听到这话我还真没信心修好此板呢),当然老板说外接正常,内接不显,我也要验证一下啊,于是通电,自动触发,当电流上到1.2A左右时外接显示正常了;然后断电,接上屏,再次通电,可是当电流上到1.2A左右时,屏却什么反应也没有,按理说这时已经显示了啊,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解中
接下来要做的事当然是找图纸了,一查维修图纸,发现没有此图,然后上论坛,找了一份图纸和点位图,有了图纸和点位图,这下心想能修好此机的信心倍增啊
打开图纸,对着图纸上的屏接口测了起来,测得屏接口2脚和3脚+LCD_VCC没有电压(不正常),第4脚电压为3.3V正常

再测得EDID也有波形

最后测屏的数据线对地值,发现8组数据线对地值都在500欧左右,也正常
当然测到这里,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LCD_VCC这个电压没出来,接下来再来测测高压板接口,经测得高压板接口的第6、7、8脚有19V的电压正常,再测得第5脚也有3.3V的电压,最后测得第4脚电压为0V(明显不正常),接下来看看它是从何而来

由下图可以看出,BL_EN是由+LCD_VCC上拉而来的,然而LID_SW#、LCD_BACKOFF#、LCD_BACKEN这三个信号都为3.3V高电平,所以也不关这三个信号的事

也就是说,测得屏接口处的+LCD_VCC和高压板接口处的BL_EN都与+LCD_VCC这个电压有关,那接下来看看其是从何处而来,由下图可以看出+LCD_VCC是由U4601转换而来的,测得U4601的第4、6脚供电脚有3.3V电压正常,再测得其第3脚开关脚电压为0V(不正常),最后测得其第1脚输出脚为0V(不正常)

再追LCD_VDD_EN是从哪来的,由下图可以看出,LCD_VDD_EN是由显卡发出的

看到这里,大家都有点想干显卡的冲动了吧,告诉大家我就是干的显卡,上BGA把显卡拿下,这个显卡是灌了黑胶的,不知怎么的,拿下来异常顺利,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难拿

既然取下了显卡,当然就要换一个显卡了,从装显卡的盒子里找了一个显卡出来,并且植好球,当然,植球是一次性搞定了,连珠都不用补,嘿嘿,得意一下下

植好球后,再重新上BGA焊回去,然后满怀期待的接上屏,然后再次接入电流表,自动触发到1.2A左右,屏幕还是一样的,没有一点反应,于是乎再外接试试,没想到的是外接还是正常的,看到此情况,心想这显卡不是白做了吗,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好了,下班吧,明天再来弄吧,休息一下,想想问题到底在何处
今天一上班,就拿着这板来左测测右测测,发现还是跟昨天测的结果一样,没有丝毫的变化,这下晕菜了,于是问了下群里面的高手,可是得到的答案也叫我换显卡,可是显卡已经换过了啊,不可能换的显卡也是坏的吧,就算是坏的也不可能是同样的问题吧
脑子里没有一点点思路了,于是只能乱测,测了下显卡的供电,都正常(心里也觉得好笑,外接都正常了,供电能不正常吗),接下来做的事就是发神经了,那就是把和LCD_VDD_EN、+LCD_VCC以及BL_EN相连的元器件都换了一遍(当然这不包括显卡),换了一遍过后,再次接屏通电,结果还是一样,不显,这样随便搞搞一上午又过去了
下午吃了饭回来,准备把板还给老板,可是心里还是很不甘心啊,想着要不刷下BIOS试试,于是把这个建议说给了老板听,可老板却说,外接都正常了,跟BIOS有什么关系,我说反正修不出来,如果刷BIOS后还不行就放弃吧,于是老板也说同意
你别说,当我刷了个BIOS后,再次接屏通电后,奇迹真的出现了,久违的ThinkPAD LOGO出现了

于是再次断电上硬盘进系统,来几张亮机图,至此,此机修复,虽然走了弯路,但是还是很开心

最后说下,大家如果有遇到过我这种情况的,先别急着换显卡,别以为外接亮了,而显卡不发出LCD_VDD_EN就是显卡的问题,还要想想BIOS程序也有可能是坏的,虽然我走了弯路,但是我能把此机修复,还是挺高兴的,当然这其中的原理我是分析不出来,还望各位给我解惑吧
以上如有不对,还望各位提出,谢谢

一个。 + 5

网友A:
这个跟BIOS有关系确实想不能,真是奇葩。学习了

网友B:
没看到那个信号在显卡的脚位上是GPIO脚吗  也是需要BIOS配置的

网友C:
什么BGA?*词语被过滤*380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BGA?*词语被过滤*380吗??

杂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BIOS有关系确实想不能,真是奇葩。学习了

显卡的脚位上也有GPIO脚的  也是需要BIOS来配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杂牌的。。。。。。。。。。。

看你的图片,怎么北桥,都没有包起来,你的BGA似乎不错哦,不怕爆锡??CPU和散热片也在上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图片,怎么北桥,都没有包起来,你的BGA似乎不错哦,不怕爆锡??CPU和散热片也在上面

我经常这样做啊,不会爆的

网友:
楼主很积极啊  帖子写的多。肯定要鼓励的 大大的好

网友:
换哪个都不敢相信LCD-VCC居然与BIOS有关。

网友:
我也只是第一次知道GPIO脚是由BIOS来配置的。学到啦

网友:
  这种问题 还真是邪乎 ,现在BIOS管的东西还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经常这样做啊,不会爆的

呵呵,我以前用的BGA拆这个板子的显卡很轻松搞定,比起T61 E40的显卡好拆得多,但现在的BGA不行。今天拆一个联想Y510,也是ASUS代工的独显小板显卡,掉了28个点,不过对照点位图全部是空的。总体来讲还是以前的机器好

网友E:
   那个 LCD_VCC  如果直接飞线过去 会怎么样 3,3 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个 LCD_VCC  如果直接飞线过去 会怎么样 3,3 的电压

直接飞过来也是不显,虽然有电压,我试过

网友:
绕了一大圈,最后居然是刷BIOS

网友:
这个确实牛,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的问题

网友:
看到后面咱也吐血身亡了,原来居然是这样的,哇哇以后那就是遇到先软(BIOS)后硬(显卡)!!!秒杀节凑!

网友:
见识了,还有这种事。

网友:
好多稀奇古怪的现象都可能是BIOS引起的,我还见过主板本来是声音不正常 ,查实HSW内部的AUD模块故障,换了CPU ,变成了不过内存。换了内存颗粒依旧,换了BIOS  也没有好,最后BIOS和EC同时换 好了。哎 无法解释

网友:
泉泉哥虽然警告我灌水,但是看到这么好的帖子还是忍不住要加分赞一下

网友:
长见识了。呵呵

网友:
刷显卡的BIOS?
是我的话 我就人为改个开启信号给那芯片,看工作正常不。。。

网友F:
没有直接接个3.3V试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直接接个3.3V试下吗

试了不行的,不信下次你遇到后试试

网友:
还有这种事呀。    第一次知道 GPIO脚是由BIOS配置的。

网友:
要我直接连供电量

网友G:
楼主,我想会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没有放电CMOS试试吗??!万一BIOS只设置了外界显示呢??

网友:
  我修过几个是飞线解决的,没见过bios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想会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没有放电CMOS试试吗??!万一BIOS只设置了外界显示呢??

大哥,你想一下,ThinkPAD的机器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自动触发,那就是在拔了CMOS电池的情况下

网友:
确实 显卡开关不出来 都会想到干 显卡的

网友:
BIOS居然会引起这种问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的黑胶比别的机器的黑胶不一样很容易取得不过这样的问题和BIOS有关确实少见

网友:
看起来像,630的显卡啊,极品啊华硕,

网友:
能修到这地步,应该让月饼解释一下

网友:
这现象我还真碰到,起先也是做显卡,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刷BIOS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存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hen hao you zhang jian shi le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啊、。真实宝贵的经验啊。

网友:
现在电脑故障太奇葩了,谁会想到BIOS问题。不过让我涨见识了。

网友:
程序配置 gpio ? 那个开背光的 是 GPIO 吗?

网友:
有SMBUS总线的地方都和BIOS有关系,这不奇怪,你这板在开机内屏不显时、用示波器应该能在屏线接口EDID_CLK和EDID_DAT线路上量出异常。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给给力的贴子,遇到这种问题确实头痛,BIOS引起的问题真是千奇百怪!

网友:
同学分析的很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我遇到这些外接有显  内接无显的我都是先刷bios的

网友:
我就修到过3台ACER4730Z开机灰屏的,也是刷BIOS好的,修第一台时没想到BIOS,显卡都换三个了还是灰屏,最后刷BIOS解决

网友:
你这个还不错,现在经常遇到动主板小东西的!郁闷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清华同方S30A的机子  现象和你的一模一样,外接显示内接暗屏

网友H:
挺厉害,这种显卡我就从来没有做成功过

网友:
如果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估计会直接把电压拉过去,不过最好是BIOS的问题,的确是让人想不到啊

网友:
bios?   我也是醉了   若是我也是第一时间换显卡    长姿势了   谢楼主赐教!!!

网友:
ASUS代工与ASUS的机器就是这么的“奇葩”,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的很多,优其以ASUS为代表的!

网友I:
我也修过这么一台,不过没这么幸运了,刷了bios,换了南桥都不行,求指教。型号是宏基V3-471G.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修过这么一台,不过没这么幸运了,刷了bios,换了南桥都不行,求指教。型号是宏基V3-471G.

查条件啊,最起码你要查下它们的条件啊,别一上来就换桥

网友:
再次学习了  修的可以

网友:
以后BIOS管的事会越来越多

网友:
学习了,这个还真不容易让人想的到。。。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那个信号在显卡的脚位上是GPIO脚吗  也是需要BIOS配置的

别事后诸葛亮,要你的话你真能一下就想到么。。人家费那么大事把思路整理出来不支持下还在这装B

句容诚信电脑 -6 人身攻击 道德败坏

网友K:
要是我就强开了    现在时间是最宝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要是我就强开了    现在时间是最宝贵的

强开它也内接也不显啊,你以为我没试过吗,我只是没写出来而已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做的事情比较多,还是一下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别事后诸葛亮,要你的话你真能一下就想到么。。人家费那么大事把思路整理出来不支持下还在这装B

你脑袋被驴踢了吗  还是被门挤了   没看楼主贴子最后说了  分析不出原理   我把我的想法说给他听  怎么了  这也叫装B   你特么是不是有病啊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阿, 没有想到和BIOS还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别事后诸葛亮,要你的话你真能一下就想到么。。人家费那么大事把思路整理出来不支持下还在这装B

自己想不到就不要以为别人都想不到   PS:这不是装B  这只是互相学习 讨论

网友:
真心学习了。内接不显,外界正常 与BIOS也有关系,显卡还有GPIO脚

网友:
想不到竟然是BIOS问题。看你做BGA时也没做隔热,显存和北桥离得这么近也不怕爆锡球,看你拆得这么好,也没掉点。真是好技术。

网友:
又学习到新的知识了

网友:
学习了,找点经验

网友:
学习了,以前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点赞,非常详细,学习了

网友:
这个确实不敢想象啊

网友:
这问题居然跟BIOS有关,少见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那个信号在显卡的脚位上是GPIO脚吗  也是需要BIOS配置的

一语道破天机啊,佩服!

网友:
SL400还装WIN8系统,够给力的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那个信号在显卡的脚位上是GPIO脚吗  也是需要BIOS配置的

楼主 GPIO脚到底是干什么用

网友:
bios程序问题引起的暗屏第一次见,楼主挺有耐心的!

网友:
BIOS,什么事发生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类问题根本不要刷BIOS,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估计客户之前用外接,人家帮他BIOS改了外接VGA模式 ...

高人哇,这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类问题根本不要刷BIOS,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估计客户之前用外接,人家帮他BIOS改了外接VGA模式 ...

高人哇,还有这一说,学习了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BIOS问题是想不到。学习楼主锲而不舍的精神

网友:
典型故障,正常思路,奇葩解决

网友:
邪门的BIOS 坏的也真有个性

网友:
还真是怪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 还真是邪乎 有意思

网友:
以前刷好过。很久没见过这个故障了。 快要遗忘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 GPIO脚到底是干什么用

GPIO脚是由BIOS程序来定义干什么用的  也就是可定义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语道破天机啊,佩服!

我也是猜的     呵呵

网友:
之前遇见过戴尔的M5010也是这种问题,外接正常,内接不显,也是刷BIOS好的

网友:
上次碰到同样的问题没解决好,学习啦

网友:
强制拉出来也能显示的

网友:
哈哈 遇到这种问题以后再 不会走弯路了学习了

网友:
这个BIOS出现的问题真是千奇百怪呢

网友:
也算是维修奇遇了吧,不过想想也是,既然是GPIO配置的,也自然会与BIOS有关。也算是学习了

网友:
这个折折腾了显卡了

网友:
这算疑难杂症了吧!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的问题

网友:
内置无显跟BIOS有关系还真第一次看见

网友:
毛病不好修

网友:
没有见过  BIOS  引起不出屏供电   开启电压

网友:
不容易,是我都直接给个电压。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会跟bios 有关么?真是想不通

网友:
哎,直是无其不有呀

网友:
好  有耐心啊       学习;了

网友:
你示波器的资料是哪来的啊,学的这么好

网友:
要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是BIOS的问题,今天也算是长见识了,谢谢版主的分享,收藏了

网友:
这种问题值得借鉴一下

网友:
总之碰到疑难杂症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手艺真不错。看着漂亮。。。

网友:
bios有问题为什么外接还能亮呢?

网友:
这种刷BIOS解决的真是遇到很多了。有时候都神经病一样的,修不出来就先刷个BIOS,

网友:
有时候修这机器,修的想疯

网友:
第一次听说BIOS也管理显卡的工作。牛!!

网友:
走了大弯路了哇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是hp机器外接正常 内接闪屏  显卡换过了   屏我也换过了   但还是内接闪屏  我想是不是和楼主一样BIOS程序导致的呢  不过当时我也没想到刷BIOS  要是刷了BIOS或许好了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挺厉害,这种显卡我就从来没有做成功过

是啊,楼主技术很厉害啊

网友:
长资质了

网友:
显卡上的GPIP脚也需要BIOS来配置。

网友:
联想的机器BIOS易坏,先刷BIOS后动桥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显卡的脚位上也有GPIO脚的  也是需要BIOS来配置的

版主就是版主,厉害

网友:
相信大家碰到这种情况都会去干显卡的,谢谢楼主分享了这么宝贵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O:
版主就是版主,厉害

额   我还是新手来的    不厉害

网友:
直接短接LCDVCC不行吗?

网友:
修机就是这样,即使走了弯路、修好了心里还是蛮开心的

网友:
奇葩啊,这样变态的问题

网友:
这个帖子好,以前干了显卡不好就放弃了

网友:
sl400通病是显卡,显存,bios,公共点电容。

网友:
说不定在BIOS里有设置开关呢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过。但是很少。一半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泉哥,你这是先硬后软啊

网友:
我修过一台神州也是内接不显,换了显卡也不行,最后放弃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显卡坏的多

网友:
学习了 果然是高手啊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让我们这些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真是不会想到bios..

网友:
麻烦问下直珠子用那个小钢网还是?????

网友:
版主这等级别,为何没有自己干呢

网友:
这个问题真是神了,竟然是BIOS问题

网友:
*脏话*,那个0V的LCD-VDD-EN明显不正常,刷BIOS怎能亮机,想不通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你脑袋被驴踢了吗  还是被门挤了   没看楼主贴子最后说了  分析不出原理   我把我的想法说给他听  怎么了 ...

我就是看不惯你特马发垃圾帖加精还乱评论,看人家的帖子比你的含金量高多了还给人家乱评论,,说句公道话还人身攻击,特马垃圾你。。

句容诚信电脑 -6 素质低下

网友:
这个问题 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之前修到个联想G455 开机都有进系统的声音  就是不显示  外接没有试, 也是换显卡没好  最后刷BIOS好了

网友:
要是我修一定把LCD_VCC强制拉出来

网友:
最后bios造成的,真是害死人,以前搞过E430不认USB,换了PCH,也是黑胶的,最后故障也是出在bios上

网友:
确实奇葩,恐怕就是任何人也会先去干显卡的,也不算弯路吧,不过楼主倒是思路新奇,能想到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那个信号在显卡的脚位上是GPIO脚吗  也是需要BIOS配置的

换个显卡试试,只有这一个办公法了

网友:
看来不能盲目的搞显卡

网友:
这确实很搞人,按常规方法就一定会走弯路的!

网友:
确实够奇葩的  换做谁都有得走这弯路  运气不好还搞不定

网友:
看到那个信号在显卡的脚位上是GPIO脚吗  也是需要BIOS配置的

网友:
一般我还真不往这儿想。。

网友:
真不可失意,外接量内屏不亮怎么跟BIOS有关,是何道理

网友:
学习了.好少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版主果然是高高手啊  赞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就是看不惯你特马发垃圾帖加精还乱评论,看人家的帖子比你的含金量高多了还给人家乱评论,,说句公道话 ...

我发的垃圾贴      也没见你发啥高级贴吧     请注决你的言词    再人身攻击   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的哦

网友:
我也只是第一次知道GPIO脚是由BIOS来配置的。学到啦.遇到类似一台,没修好

网友:
你的弯路给我们警醒啊

网友:
so gay  原来乳此

网友:
晕,好多这样的情况我都换板了,不会都是BIOS问题吧

网友:
北桥不包 cpu也不拆 这样就把显卡弄下来了 佩服

网友:
我修过屏线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一科普贴,让往后维修的师傅又能多长个心眼了

网友:
我修过显卡的晶振坏了,不过显卡的。

网友:
这个跟BIOS有关系 我也是第一回见过 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我那个去,逻辑碎了一地呀

网友P:
呵呵这种情况真的很少遇见呢

网友:
楼主很积极啊 帖子写的多。肯定要鼓励

网友:
BIOS 真强大,什么问题都能搞出来

网友:
泉泉的帖子好久都没见了

网友:
那还是第一次碰到,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网友:
来自: 安徽
我还以为是屏线问题呢,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最后是屏线问题 换了屏线就好了,是屏的反馈电压没过来 ,所以也不显示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看的头都晕了,原来是刷BIOS

网友:
外接显内接不显居然也跟BIOS有关,换我的话就换新显卡了

网友:
居然与BIOS有关

网友:
EDID波都有了,怎么还会怀疑显卡坏的

网友:
GPIO,这个可以理解,是BIOS配置的,不过这个本本居然装的WIN8,太厉害了吧。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这个信号平常都没有往BIOS哪个方向想

网友:
这种问题也关bios的事吗

网友:
这样的显卡芯片,还不直接更换全新的啊

网友:
这机器好像显卡也不是卡门,但也总是坏

网友:
看是看到了gpio,但一下没回过神来,有时候真的是反应不过来的。本来做维修的一天事就多,一不小心就放过了故障。

网友Q:
引用 网友B:
显卡的脚位上也有GPIO脚的  也是需要BIOS来配置的

哎   惭愧啊!  要是我碰到外接正常的   习惯性的就把BIOS忽略了!     从来不去看GPIO,感谢啊  太惭愧了

网友:
大家思路方法不同,内显edid抓到屏了,才会有lcdvcc,blen,pwm,还有色差和时钟,最主要色差和时钟是好的,其他的少一个都可以改电路解决,修机器不一定是要找到问题,而是解决问题,

网友:
看到后面蛋疼了   这也行 给我直接干显卡了

网友:
有没有试过直接拉个3.3给它呢?

网友:
确实是 少见的 可以参考了。

网友:
恩,看到显卡上确实是GPIO脚,昨天修了个Z460,不过是白屏,没出LCD_VDD,追查信号有两个开启,一个来自uma集显还有一个来自DIS独显,也没测试具体哪个的问题,直接把Q4的p沟道DS短接就OK了。机器被取走了,不然静下心来测测也是一大乐事

网友:
怪事经常有现在特别多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发帖,感受很深啊,我也常常走弯路修机器,如今又学了一把,非常感谢

网友:
很好的借鉴,不错 学习了 这么老的机器 还坏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Q:
哎   惭愧啊!  要是我碰到外接正常的   习惯性的就把BIOS忽略了!     从来不去看GPIO,感谢啊  太惭愧 ...

呵呵   没事的  多忽略几次  你就记住 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飞过来也是不显,虽然有电压,我试过

把U4601拆除后在飞线接3.3v应该可以的.

网友:
神奇的国度啊。、。、。刷bios    这样这样行、、、  lz  妳后面有没去量 en的电压啊1

网友R: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那个信号在显卡的脚位上是GPIO脚吗  也是需要BIOS配置的

另外一个好思路啊,我手上有个E40不亮机的换了显卡也是外接显示内屏不显,显存都换了还是一样,明天也去刷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R:
另外一个好思路啊,我手上有个E40不亮机的换了显卡也是外接显示内屏不显,显存都换了还是一样,明天也去 ...

祝你好运

网友:
高手啊。我能说我是小白么

网友:
很好的经验,外接正常内接不显,是谁都会去做显卡的,这款机器真是特殊

网友:
BGA好技术啊

网友:
呵呵学习了,原来还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还有这种事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啊,楼主真厉害

网友:
修了同样的板子,同样的现象,但结果不一样啊,直接飞线把BL_EN和BL_PWM短路就OK了

网友:
我的烧BIOS没有OK啊,怎么回事呢,内屏有显但是无背光,只有飞线才能解决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屏不定时白屏

网友:
BIOS会引起内屏不显 外接有显的 长见识了

网友:
这跟bios有关啊 学习了

网友:
如何刷bios 我是菜鸟 学习

网友:
华硕代工的联想不止这款机吧 华硕的图不好找

网友:
高手说说什么原理

网友:
这个到是有必要注意的,被你这么一说,我之前的一个机器有可能也是BIOS问题,也是换了显卡还是不行。

网友:
外接正常 内接不显示 BIOS问题 见识了 实在是想不到 楼主运气也是刚刚的啊!

网友:
醉了,BIOS管得真宽

网友:
徐诶系多少

网友:
这个问题bios也会引起的

网友:
这机器显卡问题也多

网友:
以前还真没注意。长见识了

网友:
CPU就在显卡旁都不拆出来直接上BGA,LZ真牛!BIOS引起内接不显真是第一次听说,看来BIOS涉及的问题真广

网友:
我的刷了BIOS还没显示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谢谢楼主。

网友:
晕,我这里有台宏基的,也是这个问题,症状一模样,也是U4601的1和3脚无电压,迷茫中看到楼主这个帖子
等下就去刷个BIOS

网友:
先做容易的在做困难的,也就是三板斧了。

网友:
看到此贴以及回复,学习到了新知识。1.句容的话道破天机,GPIO脚平时只关注了EC,其它芯片没有关注过,这个以后要多注意。2.就是现在的机器,没思路了无语了,刷刷更健康。

网友:
我这个SL400是内屏有亮 但不显示图像 屏供电正常 屏和屏线是好的 外接正常

网友:
示波器坏了,没办法打波形了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楼主又给我上了一课。。。

网友:
这个挺好的,多个思路!~~~~~~~~~~~~~~

网友:
是不是换了显卡要刷BIOS的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外接测试 不花屏,屏线 屏 再就BIOS 关闭了

网友:
泉泉,你这理论太扎实了,只是这手工嘛,BGA时CPU都不拿下来就烤

网友(2015-05-21):
估计楼主也是看到gpio  下意识的想到去整下bios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 BIOS也管显卡

网友:
这种事也有呀,真是没有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