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电阻

楼主(2015-04-17):
怎么测量电阻?
用万用表用电阻档,还是蜂鸣档??

小弟刚接触短路,希望大侠们帮帮我解决疑惑!!

网友A:
用电阻档测    多大的电阻就调相应的档位

网友:
哈哈,这个我还是知道的,电阻电阻,当然是电阻档了

网友:
你好   基础电路知识   用电阻档位测量       学基础的 请加我QQ  642678543

网友(2016-01-14):
引用 网友A:
用电阻档测    多大的电阻就调相应的档位

怎么看它是多大的电阻呢?

网友(2017-06-28):
有的电阻上面会标阻值,还有的五环电阻是要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