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DLV8120-JKC达威DELVO电动螺丝刀拆解

楼主(2015-04-17):
  朋友的DLV8120-JKC达威DELVO电动螺丝刀烧保险丝,叫我维修一下,拆解了测试下是里面的电路板问题,现在问题是电路板被胶住了,怎么办呢?

网友:
不好弄了吧

网友:
要弄的话挺费劲了,都用胶固定住了,弄的时候不小心还把问题扩大化了

网友:
加热取开呗。

网友:
把风枪温度调低点吹软, 就可以挑开了

网友:
买一个几十元,有必要修理吗

网友:
厂家故意弄成这样,意思你懂的。。。

网友:
这东西厂家就是想让你只买不修的

网友:
贪便宜的下场.............

网友:
封的太严实

网友:
是不是马达堵转电流太大,烧保险?

网友(2015-05-20):
有胶固定不好弄吧

网友:
厂家太坑了

网友:
用刻刀应该可以的

网友:
拆解成这样子是想说这个螺丝刀好用还是

网友:
用小刀慢慢割吧,以前割过一块灌胶的板子,割了两天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办了!胶是很硬的那种吧?实在不行另做个控制电路吧。

网友(2015-07-01):
重新买个新的  哈哈

网友:
暴力越狱啊    我看准行

网友:
果断换把新的吧,现在的电动螺丝批都很便宜,不想卖的話上某宝上找块通用电动螺丝批的电路板改装上去。

网友:
看这设计估计就是让你坏了直接换新的。。。。。。。。

网友(2015-08-20):
用热风枪加热到1百多度就很容易把胶拔掉。一般是桥堆,和可控硅坏了。我是专业维修达威电批的。有什么不懂的可加我QQ:2952620299

网友(2016-01-27):
吹风机吹下看看能不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