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1A 代换 LD7575 代换

楼主(2015-04-17):
1271A 代换  LD7575 代换  这两个电源管理都是可以  互相代换的   都是 7个脚的 pwm芯片

   今天修的一个显示器   什么型号我都忘了   就是被雷击坏了    打开一看  LD7575  炸开 接mos 管一个 电阻也被击坏了  大概4.7欧

    mos 管也短路了      还有一个大约200欧的   贴片电阻也给 弄炸开了

       小寒居在三思量    还是给修好了     收了60块      具体的   你们看图片  哈

    原理就不多说了    反正我也不怎么懂   mos管接地的  色环电阻{4.7欧} 一定要一样大

                后级没输出   一般都是前面的   pwm 芯片坏了      像 LD7575  这种八个脚的     很容易坏   换了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15-4-18 14:33):
楼主对颜色不  怎么 敏感 在这里  抱歉了          是0.47  ?      你们看看我换上去的那个 反正就是说    把显示器点亮了

网友A:
能说说你是怎么知道原来炸掉位置的元件阻值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说说你是怎么知道原来炸掉位置的元件阻值的吗?

我们老大  在给我指点

   他干这个十几年了     从最开始的    大头显示器  到现在的    lcd  led        那个对他来说很简单       懂 ??

网友:
看来有师傅就是不一样

网友C:
楼主电阻值读错了,应该是0.56欧的,可用0,56或0.47欧代换,但4,7的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老大  在给我指点

   他干这个十几年了     从最开始的    大头显示器  到现在的    lcd  led ...

楼主看来理论学的不够扎实,像多数维修人员都有的问题,不学习理论水平很难提高,一家之言,楼主可忽略..........

网友:
楼主跟对师傅了。

网友D:
MOS管接地的电阻4.7欧?    还说一定要一样大! 反正我不信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还行,像电阻读错的低级错误要避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S管接地的电阻4.7欧?    还说一定要一样大! 反正我不信

mos管接地的那个电阻没有那么大的吧,一般不是零点几欧姆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色环电阻是0.56的,不能用4.7的,怀疑楼主60元如何到手的?

                色环电阻我就用万用表  打了一下  感觉差不多      我对颜色不怎么过敏  所以就按上去了   结果妈妈的 给我点亮了        所以就收到  咯懂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阻值读错了,应该是0.56欧的,可用0,56或0.47欧代换,但4,7的肯定不行............

我对颜色不敏感   所以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S管接地的电阻4.7欧?    还说一定要一样大! 反正我不信

你就当我  弄错了   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色环电阻我就用万用表  打了一下  感觉差不多      我对颜色不怎么过敏  所以就按上去了 ...

问题是4.7的换上去电源无法带载会哒隔......我遇到过

网友F:
我见过最大用1欧的. 没修过4.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见过最大用1欧的. 没修过4.7的

好吧     就使劲吐槽    吧  !!

网友C:
楼主如此更换电阻的帖子将来可能误导他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此更换电阻的帖子将来可能误导他人.....

我上面已经       说了    就看错一个色环电阻        你们就在这损我     还要快乐的修显示器不   嘛

网友C:
真心的没有损楼主的意思,看错色环也是小事,但帖子要减少错误,因为很多人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心的没有损楼主的意思,看错色环也是小事,但帖子要减少错误,因为很多人看。。。。。

回复的还真快       我不会看色环   主要就是有点分不清 颜色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