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开机不亮

楼主(2015-04-17):
最近修了几上M5010有开机不亮的,也有显示花屏的。
1、开机不亮这个算是通病,北桥虚焊,可以先用风枪吹吹北桥,吹亮后上BGA加焊就行了。
2、开机花屏的,在排除屏和屏线的问题后,可以用风枪吹吹显卡,吹亮后上BGA加焊。
这机子北桥和显卡很容易出问题,
本身AMD的机子发热就大,又加上北桥在显卡和CPU中间,所以北桥虚焊的情况更多。

网友:
这以经不是秘密了哦

网友:
AMD 北桥  因特尔显卡

网友:
对于我来,这是很有用的。

网友:
这个机器就这么2个问题。显卡 北桥。维修中没有遇到其它问题了。

网友A:
对我这个刚入行不久的人来说,就应该多学学你们的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机器都不知道修了多少了  北桥显卡是常见性的问题了 其实没必要发这种帖子了 但是发帖不容易 分也不容易赚 还是支持楼主一下

网友:
北桥的问题 你自己也测试下看看

网友B:
修完好像用不住呀,怎么办呀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让我这样的新手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换了北桥也用不住呢 。有高手解释一下吗? 换北桥后。风扇改常转了,散热片显卡位置上螺丝后有点倾斜,也用手调整了一下。换了好的硅胶垫。确定都已经结合好了。风扇散热也不错,但是客户拿回去用几天就坏了。回来以后继续7声报警,再换个北桥也用不住, 拆下来的北桥装到别的机器上可以继续使用。就是在这个机器不行,希望高手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
好像你发表的都没什么亮点啊,都是很普通的故障。建议这把主板直接更换英特尔主板不容易返修

网友:
戴尔的机器 基本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就显卡北桥容易虚焊  BIOS   就这些  进水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完好像用不住呀,怎么办呀

加焊不用,从来植株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我这个刚入行不久的人来说,就应该多学学你们的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你是什么区的版主啊。入行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什么区的版主啊。入行不久??

笔记本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