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50通电无显示,待机电流过大0.071A 内含图纸和点位

楼主(2015-04-17):
好久没上论坛了,怕被直接秒了,所以今天发一个维修实例。
接同行转过来的联想V350笔记本一台。初检A壳屏轴处破裂,感觉都快断了,B壳拆过,重新安装不好,到处是缝隙。被人搞成这样,心里都凉了,麻烦来了!!!

通电,待机0.071A,好奇怪的待机电流,偏大了不少,但这个电流应该是某芯片有短路的情况,不像是几大主芯片的问题。

按开机键,能触发(??!!!)电流上0.45A跳变两次变0.35A,内存不过??!!

内存拆下后,再次开机,还是一样,换新内存,还是一样,这下只能拆主板了。

拆下主板,直接发现U30击穿,直接拆下,顺藤摸瓜,发现USB小板上的USB 5V供电电容也击穿,拆下换之。

暂时不上U30,通电测试,待机0.071,开机触发后,电流经0.45A跳变后回到0.35A,说明现在的主要故障不是U30引起的。

查待机5V和3.3V,实测待机3.3V正常,5V为4.76V,5V微短路????!!!!!测5V对地电阻,78欧,应该是后级短路了。

开机触发后,挨个测试相关电源,发现L34处VGA_CORE_S0没有,(其实这时候我也不知道VGA_CORE_S0电压出来没有,因为开机电流经0.45A跳变后回到0.35A的时候是内存没检过,还没有到显卡呢)图纸第47页。

继续查竟然发现,5V_S5和U44的4脚直通,U44的4脚和U41的4脚相连,5V_S5和U41的3脚相连,显然U41内部击穿,更换U41后测试5V_S5对地电阻已经不是78欧了。

继续沿图纸查询得知这里的电压是5V_PWR,经过跳线点(如下图),变成5V_S5。实际上主板上的跳线是直接导通的

查5V_S5的走向,图纸的

都要用这个电源。

17页,显示屏的屏供电,拆下U6,C58,C60测5V_S5还是4.76V,VGA_CORE_S0也没有继续。。。。。
29页,拆下R218,问题依旧,继续。。。。
31页,指示灯。
42页,USB供电。
46页,1D05V _PWR,北桥供电。
47页,VGA_CORE_S0,显卡供电。
48页,1.5V_PWR…………..
49页,1.8 V_PWR…………..
50页,U22,5V_S5到5V_S0
(为节省篇幅,所以这里不一一用图表示出来)
拆下相应的主IC芯片和上下管(注意:拆主IC时,一定要连上下管一起拆,或只拆上管也可以,否则后患无穷,会烧得一塌糊涂的,后续原件基本上全部会挂掉),全部拆完了,待机电流依然是0.071,难道是线路板内部短路,不该啊,待机10分钟都没有发现过热的地方,时见鬼了哦

再次返回到43页,难道是待机电路的问题?????但为什么3.3V正常,而且还能触发……

再次从该机的损坏情况推断一下可能的损坏过程:
假设用户不小心插反USB(没联系上客户,不知道使用情况),导致42页的U30击穿,从而引起USB小板电容击穿,但为什么会殃及47页的U41显卡供电IC击穿,是不是因为客户插了某劣质的充电宝导致的反方向击穿引起的?????!!!!!!(有可能哦)

反正5V_PWR,5V_S5的负载全部都解除了还是待机电流过大,管他呢多换一颗IC而已,干脆把U62待机IC换一下,再次通电,待机0.031,惊喜!!!!!!待机正常了,赶快复原所有电路,待机0.031,开机触发0.45------0.98------1.2----电流一路跳变,感觉不错,接上外接显示器,久违的LENOVO出现,ok了,装机复原,收工收钱………………………….

哎,走了不少弯路,现在想起来,为什么不直接割开G69,G70,G76,G77,G78,G79,G80呢,以前都是这么干的,现在看到板上是直接的铜箔也就没从那方面去想了,看了还是那句话:

脚踏实地,才能走得更远!(嘻嘻,这是我们公司的座右铭哦)

朱。爱新觉罗 + 5 赞一个!

网友:
发两个附件:本机配合的图纸和点位图,阅读软件

网友:
说白了就是待机芯片引起的故障吧

网友:
我接的V350也不下10台了,修好机器是最终结果,怎么去维修却是反映维修人员的具体操作过程(不喜勿喷),当然对于老鸟而言不屑一顾,但对愿意专研菜鸟却有作不同凡响的意义。曾经,我也在不同的维修论坛孜孜不倦努力学习,终于成就我现在的水平,谢谢同行,谢谢迅维网!!!!!

网友:
质量差  维修才有滑头

网友:
呵呵,应该是客户造成USB 供电损坏了待机电路部分吧,这个待机片子很容易坏,如果一开始直接换掉待机芯片,可能就省很多劲了。。

网友:
分析原理,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
懂的多,走的弯路也就多,正常

网友:
还是待机芯片有问题?修好了就强

网友:
这样维修是对的,只有弄清了前因后果才能做到心中有数。靠蒙是不行的,脚踏实地,给力!

网友:
脚踏实地,才能走的更远,真理呀

网友:
走了一圈又回到原地

网友:
你真厉害,你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