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求学求教

楼主(2015-04-17):
如何才能理更快认识笔记本图纸里的信号代表什么和PIN脚缩写英文的含义

网友:
楼主你还是去学校学吧,这种事情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

网友:
如果忙的话 可以报名远程学习一下

网友:
在快捷的方式是学习计算机专业英语,然后多看看芯片的PDF说明书,你就能知道芯片脚位缩写是什么意思了,不过这些还是需要时间的积累,这个方法只能让你快速了解到一些常见的脚位!有兴趣可以购买迅维的维修不是事儿系列书籍看看,里面也有一些介绍,基本都是常用的脚位

网友:
很简单,只想知道这些的话 买本书或者看视频就可以了

网友:
先了解笔记本的架构,再来上电时序,再来把架构和上电时序串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远程能学到东西吗?

网友:
小小白同求大神指导

网友:
没有特别快速的方法 就是多记忆1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