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5-04-17):
机型:B460E板号:LB46E MB 10307-1
故障:触发不显示
维修过程:
     此机器第二次接手才修好,第一次搞搞没修好就给客户了,过了几天,老板把这机器给收了,,没办法,客户的机器修不好最多不赚钱,,现在是自己的机器,修不好就亏钱了,就算明知道是骨头,也要啃!

      现在先说下第一次维修的过程,,当时接到手,拔掉电池,接电源开机,电流直接到1.2,无跳变,且电流慢慢网上升,供电全部OK,平台复位也OK。无疑是不跑码,拆开后发现CPU供电MOS管是铁盖的,收摸上去竟然非常烫手,而且CPU也剧烈发烫,铁盖MOS管全换,,也是一样,,又把供电芯片给换了,又是一样的情况,当然,CPU也换过了,,没办法,把MOS管给改了,下图是改过的

情况丝毫没有改变,很明显,不是这里的问题了,
既然是不跑码,我就又刷了个BIOS,依旧,加焊了南桥,依旧,就不修了,让客户换主板,由于主板价格高,就没换,没想到过了几天,客户竟然把机器卖给老板了,看来这个骨头要啃下去了
第二次接手维修过程:(示波器测的波形没拍照,当时不知道能不能修好,所以就没拍)
     第一次搞过的地方我就直接忽略掉了,继续按照不跑码来修吧,,又换了南桥,,还是一样,,示波器在宿舍,店里没有,只好等到下班后带到宿舍里修了。
     用示波器打的第一个信号就是LPC_LFRAME# 没波形,看来要继续往前查了,DMI总线虽然直通北桥,但是从南桥那里能看到走线,而且有测试点,,示波器也打了,没波形,继续,ADS#,一样没波形,,,看来要查CPU的工作条件了,
供电,当查到cpurst的时候只有0.26V,,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北桥被复位CPU,看来是在北桥这块了,紧接着就查北桥发出CPU复位的条件
电阻R211两端都是3.3V,,正常,后续我又查了供电 时钟 参考  补偿 电源好信号(PWROK),,,无一例外都OK,,当测到SM_PWROK的时候,发现只有2.6,
测了1脚2脚5脚都是正常的3.3V,,只有4脚2.6,把第四脚翘起来后,就在4脚测到3.3V了,,看来确定是真是北桥问题了,,

唉,做BGA还是拿到店里吧,,,第二天上班,上BGA把北桥拆掉后,心凉了一大半

数了一下,除了空点外,有用的点大概有15个,这补点,考验毅力的时候到了,如果是客户的机器,我肯定撒手不管了,就算补好了,还不一定好不好呢,,,但没办法,现在在机器是自己的了,补吧,,,用美工刀挂漆的时候不小心又挂掉了两个信号点,,悲剧,,耗费一个小时左右才把桥做上去
这是做好的图片,从外面还能看到绿油。补好点的图片没拍,,,

再次通电开机,电流明显有跳变了,接屏,完美亮机(心里真爽!哈哈!)最后来张亮机特写

发帖不容易,你们都知道,所以还希望你们犒劳一下,谢了(*^__^*) 嘻嘻

网友A:
楼主修的不错啊,思路异常的清晰,真是让我佩服,看来我以后也要努力了

网友:
好技术,掉了那么多点都能修好。

网友:
信号不部分真心的不会  不知道查什么

网友:
我想请教这种掉点怎么补呀。

网友:
这几个点我可能要补一下午的,楼主好技术好耐心!

网友:
高手呀!不跑机器我修的很少

网友:
要是我直接放弃了 !掉了这么多点怎么补啊 ?

网友:
楼主做桥的功力非同一般。

网友:
高手! 我要膜拜! 掉那么多点还弄!

网友:
以前补过点 亮了 后来又不行了

网友:
不能稳定呀 !!!!!!

网友:
补点机子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很想学学怎么补点 还没不过

网友B:
拆桥的技术还要  提高呀,这种美黑胶的   拿捏得好完美下机  漆都不会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桥的技术还要  提高呀,这种美黑胶的   拿捏得好完美下机  漆都不会掉的

呵呵,,这北桥下面掉电,是本来就掉点的,,,就是因为掉点才导致不出H_CPURST#,,,并不是我取桥的时候搞掉的

网友:
这种好帖一定要顶,和楼主一样,如果我接手修到那个程度真没法修了。

网友:
  领悟了不跑马维修     只要CPURST#要为0.26V,就要去查北桥的条件。 应该是修一个一个准......

网友:
鸡本功好强啊  上了5个点我基本就不搞了

网友:
这板子以前可能是被摔过 不然不能这么大面积的掉点

网友:
楼主  说的很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北桥掉点  怎么会引起CPUMOS管发烫呢?狼哥

网友:
楼主好厉害,测机多久?返修律高吗?

网友:
这样的本修起来可真累,是不是原来摔过呀,掉了那么多点,真要是客户机报价可少不了呀!楼主技术很不错!补点可真没补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哎  技术没有楼主好  我这里也是有一台B460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BIOS也刷了  就是不亮机

网友:
问一下,掉点怎么补得?绿油多久能干?

网友:
赞,这个补点可是相当的技术活啊

网友:
LPC_LFRAME#这信号是啥意思哦?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析,补点的水平和细心着实让人佩服

网友:
掉15个点,为毅力 赞一个

网友:
技术,毅力,耐心缺一不可,赞

网友:
狼哥,牛逼呀  补点技术牛逼

网友:
真是高手呀,学习一下。

网友:
这机器的图纸有么的。可以上次

网友:
这样的机器你还修啊?收回来的我们 一般是不修了

网友:
修的好费劲呀,呵呵,不过很详细

网友:
高手! 我要膜拜! 掉那么多点还弄

网友:
厉害,楼主出身哪里,是讯维吗?

网友:
这么牛白了      这多这技术      要是我看到掉那么多点我都不搞了

网友:
怎么会有那么多掉点?

网友:
技术和点子都不错的啊,这个补点的时候很难啊

网友C:
后续我又查了供电 时钟 参考  补偿 电源好信号,,,,,,,,,,,,参考和补偿楼主方便详细讲一下么

网友:
请问大哥这个ADS#在哪儿测呢,是CPU哪个脚位呢,我学习下

网友:
牛逼了很,技术好。

网友:
可惜,楼主补点图片没有上传,不过楼主的维修技术还挺膜拜的

网友:
思路清晰 实操更牛叉  我好久能补好15个点就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   桥补点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续我又查了供电 时钟 参考  补偿 电源好信号,,,,,,,,,,,,参考和补偿楼主方便详细讲一下么

供电就是北桥的所有供电,时钟技术时钟芯片给北桥的时钟,参考就是两个电阻分压然后给北桥(VREF),补偿就是北桥里面COMP引脚,,电源好信号就是PWROK,,,,我只是大致的说下,,如果说详细了,那就太多了,显得啰嗦

网友:
思路真的不错

网友:
楼主,接线辛苦了,还好亮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的不错啊,思路异常的清晰,真是让我佩服,看来我以后也要努力了

问下绿油可以用指甲油代替吗?

网友:
楼主是怎么补点的,能讲讲么

网友:
我是先在板子上吧掉电的地方汗锡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绿油可以用指甲油代替吗?

应该不能吧,具体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刚开始修的时候。 电流都到1.2了。 怎么会想到去懂南桥呢?  额

网友:
楼主有耐心啊

网友:
楼主厉害,耐心和毅力直的表扬。技术也刚刚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15个点你也补起来了,挺厉害的啊

网友:
楼主厉害  膜拜  掉了那么多点还继续修

网友:
好耐力啊!!!!!

网友:
那样改MOS管有些危险吧

网友:
掉了这么多点 还能补上  楼主的BGA水平 和 补点水平 这么牛  有没有什么技巧 教一下呗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

网友:
好有耐心啊,是我就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思路清晰,赞 个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学习了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 而且耐力挺不错 学习了

网友:
多谢你的经验了。嘿嘿

网友:
大神啊 ,这个桥的补点怎么补啊,还这么多,求分享

网友:
怎样才能看懂信号呀?

网友:
新手看不懂。。。。

网友:
sm pwrok是直通北桥吗

网友:
楼主的补线技术高,补线加换桥一共花一小时   牛

网友:
这技术很牛。这补点的技术和耐心不是一般人能有的。SM_PWROK这信号,平时都好像没留意过。

网友:
这种补线的容易出问题吧,补线太多了

网友:
补点 这功夫是挺 牛B的

网友:
应该是摔过吧,不然怎么会掉那么多点!

网友:
掉了那么多的点是怎么不好的的啊

网友:
今天修到SL410K不出内存复位,直接加焊北桥OK,好是没摘北桥不然后悔莫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绿油可以用指甲油代替吗?

这个好像是不可以哟!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让我们这些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很心细赞一个

网友:
估计是摔过,掉了这么多点,真有耐心,

网友:
点怎么补啊

网友:
北桥掉那么多点     考验毅力     让我就拆件

网友:
这点怎么补啊   不是很会   个把两个还可以搞定

网友:
当测到SM_PWROK的时候,发现只有2.6

网友:
厉害,不跑码的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路过,掉点并不可怕。经常补点了。

网友:
发帖是容易哦,这机子修的都搞一遍了。这才叫难 啊

网友:
掉这么多点,估计是摔坏的或者开机时拍坏的。

网友:
楼主 我告诉你 我遇到一个掉了50多个点 我还补上去了 而且是HM65的桥 点更密集  补好后一切OK 当然能掉那么多点是客户摔的

网友:
原理很扎实。

网友:
掉点。是楼主取掉的?还是客户机器摔过?

网友:
难补的焊点

网友:
头都看大了

网友:
联想B460BIOS谁有啊上传一下啊

网友:
修的真心不错

网友:
补点机子会不会不稳定啊?

网友:
楼主强啊 掉了这么多点 也能搞的定 佩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的不错啊,思路异常的清晰,真是让我佩服,看来我以后也要努力了

不可以,干嘛省那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桥的技术还要  提高呀,这种美黑胶的   拿捏得好完美下机  漆都不会掉的

楼主用1个小时就补好,太牛了吧。     用一个导线上面再加绿油吗,  请问你的做法是洒  ,狂加分

网友:
补点真不是一般人能搞得

网友:
不跑吗是维修人的硬骨头,楼主思路清晰,不错,有时候是ads#有,之后的维修流程是什么样的,都还给师傅了

网友:
谁有联想B460BIOS啊,我的是有待机机不触发

网友:
修个板花这么多精力,我们这些老油条 都没有这样的耐心了。维修价格低下太让人伤心了。

网友:
神级别机子

网友:
这点掉的 真多啊  也佩服楼主有这份毅力补好!

网友:
那么多点估计我得补一天,还有信号问题真不好修,

网友:
好技术,好耐心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联想B460关不了机,南桥IO都换了,BIOS也刷过了,还是关不了,

网友:
看到这么多的点是我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
要先查北桥的条件是吧?SM_PWROK这个是谁的好信号啊?

网友:
补点  怎么搞的啊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