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4-18):
今天接一台DELL N4110,待机电流0.000,拆机发现EC多数引脚连锡,待机芯片RT8206 6PIN VIN焊盘缺失,换掉EC,拆下待机芯片补好焊盘打VIN阻值400多,装上待机芯片VIN阻值只有100多且电压只有0点几伏,换上新的芯片第6PIN VIN电压恢复正常,但待机电流还是0.000,测量第4PIN ONLDO电压0V,不正常。

ONLDO是由公共点分压而来,测量PR136一端18V多,一端无电压,换掉PR136,待机电流有了,还是不触发。

测量+3V_ALW已经正常产生(此电压开启受控于线性电压+5V_ALW2)。+5V_ALW还是无电压,追查其EN来源发现来自EC(IT8518)的83PIN。

根据时序EC的待机条件满足后会自动发出ALW_ON开启+5V_ALW,测量AVCC 3.3V正常,时钟是内置的,WRST# 0V不正常,追查来源发现R56 根本找不到了,找料板补上,+5V_ALW也出来了。

触发开关电流跳变正常,测量EDID_DATA、EDID_CLK波形正常,接屏亮机。

网友A:
有波波就是好呀,神器。

网友B:
我也有波波  不会用 啊  正在学习  嘻嘻

网友:
可以。。。顶一下

网友:
够仔细认真了啊

网友C:
楼主修的挺细心的,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D:
少个电阻是上家故意为之 ?
还好不是致命的破坏

网友:
上一家不会修 让你捡到了

网友:
复位名称都有什么呀各品牌的

网友:
顶一下  。群主厉害。学习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上家报价太狠  客户不接受  所以。。。。。但是手脚动的不到位 呵呵呵呵。。

网友E:
神功+神器=神人,LZ技术不错

网友F:
唉,示波器不会用

网友:
思路清晰 ,个人认为无待机好修  不开机也还好  就怕供电都出来不跑马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和时序好清晰,示波也用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神功+神器=神人,LZ技术不错

技术还有待提高

网友:
思路清晰 ,个人认为无待机好修  不开机也还好  就怕供电都出来不跑马

还有亮机不稳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唉,示波器不会用

来迅维实地示波器讲得很详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少个电阻是上家故意为之 ?
还好不是致命的破坏

有可能是故意的。

网友H:
edid的波形是显示接口修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的挺细心的,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波波  不会用 啊  正在学习  嘻嘻

祝你早日成为抓波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波波就是好呀,神器。

你也买一个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edid的波形是显示接口修波形?

对是LVDS接口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亮机不稳定的。

是啊  我前几天就修个亮机不稳定掉电的, 最后搞个电阻坏掉了 查的头都大了   郁闷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是LVDS接口波形。

谢谢指点。

网友:
修的不错,鼓励发帖

网友:
我也有波波,只不过真心用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来迅维实地示波器讲得很详细的。

也想去实地学一下,不过真心没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