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Ati5650 装驱动黑屏

楼主(2015-04-18):
   如题,显卡更换过,8个显存全部更换过,CPU也更换过,内存也更换过,脑袋快爆炸了,不懂如何量电路,现在想把独显拆掉,不知道Y460独显供电的上下管是哪个?求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
你还是上迅维学习下吧 自己很难克服的

网友:
基础不太好啊,上下管都不知道,如何修呢?

网友A:
维修基本的基础电子元件,电路图都不懂,还是去迅维学习一下吧?在外边什么都不会,时间浪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维修基本的基础电子元件,电路图都不懂,还是去迅维学习一下吧?在外边什么都不会,时间浪费了。

我是做软件的- - 自己的笔记本挂了 想自己折腾

网友:
自己再去好好琢磨下吧  这样 我们也帮不到你

网友:
装的是官网的驱动吗?

网友:
看图纸找啊

网友:
下了图纸。。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软件的- - 自己的笔记本挂了 想自己折腾

我个人建议找个专业维修地方,自己也省事,自己搞不好主板都有可能报废。呵呵。有点夸张。

网友:
楼主你电路图都不会看,如何能测电路,你还是到学校学习一下吧,但是装驱动就黑屏你有没有试过在官网下驱动呢

网友:
先给你看下 上下管
如图

网友:
映相中这款机子有一个1.8V的转换MOS管爱坏,造成显卡的供电不稳

网友:
不会看图就不好办了    上下管一般离显卡比较近  只能说到这了

网友:
显卡供电不足引起的,与系统啥的没太大的关系了

网友:
直接禁用了独显

网友:
下官网的驱动安装,如果还黑,就只有换显卡。

网友:
直接去电感

网友:
显卡换了,官方驱动装下

网友:
看下供电     阻值之类的

网友:
上官网 下载  选择好  系统 版本

网友:
不要直接ghost装系统,这样打独显就会黑屏

网友:
上基地学习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