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修铭瑄GT210高清版显卡

楼主(2015-04-18):
铭瑄GT210别人要两块只有一块可以发货,另一块是坏的,经测量给核心供电的电感是0.83V,而给显存供电的是0.12V明显不对,拆了散热片看,S了,这个是黑板的铭瑄,用的RT8159A,这个之前真没注意一般多是RT9259A 或是RT9259B,真是要命,找所有坏卡,没这卡芯片,要命,死马当活马医,正好我这有一花屏的黄金版的GT210拆掉看一下,这时这里用的是RT9259B。也 是两个场管给显存供电,可是芯片 差的比较型号,位置也差不多换吧,换下来,开机竟然亮了,RT8159A=RT9259B这个真要是注意

网友:
运气不错,不过,下个PDF先看看,不是好很多

网友:
这两芯片还可以互换还真是没有试过

网友:
电路问题就好修了

网友:
RT9259A  RT9259B我试过可以互换的

网友:
RT8159A和RT9259B可以互换还真没试过。

网友:
楼主好运气,不过我不赞成乱换,一定要了解两个的PDF

网友:
楼主显卡修的挺精的啊    加分鼓励   多多发贴哈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花屏的GT240,不会修,能给点意见么。
-------------PS:没有BGA

网友:
加热核心,好了能用一段时间,如果不好,就可仍了

网友:
这个卡坏了,没啥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