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进,诊断一下奇葩的HP G4花屏

楼主(2015-04-18):
一台HP G4的本子,I5 ATI独显,故障是花屏,很奇葩的花屏:
用电池开机后,一切正常,如图:

但是,一旦此时插入适配器,就开始花屏:

重做过显卡,刷过BIOS,换过CPU,也排除屏线和屏的原因了,因为花屏的时候,外接也是花的,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会是什么情况能引起这么奇葩的花屏呢?
再补充一下:单独用适配器开机,是在圈圈转完快进入桌面的时候就花了。

补充内容 (2015-4-22 12:22):
最新进展:换了全新的显卡,无效,换了EC,无效,换了全部显存,无效,排除内存,排除驱动。测了一下,用电池或者集显的时候(禁用独显),显卡供电有0.9V,当用电池且启用独显时,显卡供电电感无电压,但机器不花屏,当启用独显且外接适配器后开始花屏,此时显卡电感也无电压,最后打算换一下显卡电源管理试试,要是还不行,真就没招了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   遇到过惠普的因为适配器 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A:
用可调电源花屏不?

网友:
适配器换过好几个了,接电源也试了,不明白外接适配器和花屏之间的联系

网友B:
我遇见过硬盘连接线导致的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可调电源花屏不?

也花。感觉和适配器没有太大的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遇见过硬盘连接线导致的花屏

这个单用适配器,快进桌面时花,硬盘连线导致的是不是开机就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单用适配器,快进桌面时花,硬盘连线导致的是不是开机就花?

是啊 不错

网友D:
一进系统就花   做系统试过了吗

网友:
可能是显存这些哟

网友:
考虑显卡供电场管和IC,还有显存。 适配器用HP原装。

网友:
哇,真是没见过这种情况,原来硬盘连接线也可以造成开机花屏,这种问题修死人啊,要是修好了,请楼主说一下结果。

网友:
我觉得还是适配器这一路有问题,觉得楼主要不换个EC试试

网友E:
把显卡的晶振换换  试试

网友F:
电池模式下是用到集成显卡,适配器模式下是独显工作,重做显卡不行就换全新显卡。

网友:
把独显禁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进系统就花   做系统试过了吗

试过了,先软后硬嘛,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模式下是用到集成显卡,适配器模式下是独显工作,重做显卡不行就换全新显卡。

恩,我觉得有道理。进安全模式后插适配器不花屏,感觉还是独显的这一路上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显卡的晶振换换  试试

我先试试,要是不行,就换个全新的显卡试试

网友:
保护隔离摸摸烫手不,基本就那儿········

网友:
花屏时候测量下各个供电  电池和外电有个电压差 看看是不是35V芯片不良 接高电压有什么影响 这奇葩真没遇到过

网友:
电池模式用到集成显卡,适配器模式下用到的独立显卡???

网友G:
换个硬盘做个系统试下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H:
就是显卡的问题
,接上电源就默认是独显工作

网友:
BIOS 呢刷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是显卡的问题
,接上电源就默认是独显工作

请教一下,这种双显卡的机器,显卡之间的切换是怎么进行的?是什么控制切换的?

网友:
我感觉16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216 0809024的显卡  这个显卡特别爱坏 别什么重做之类的 老老实实的换一颗显卡看吧

网友:
我修过一个G480的机子也是这样花屏,不过是进系统不定时花,重启就好了,之前是进水没有内存供电。想问下内存供电偏高会引起这问题不

网友:
刷过了,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硬盘做个系统试下

这个是第一步就排除了,不是系统或驱动的问题

网友:
这种屏的问题 也多 我也遇到过

网友I:
这机器拆了独显会亮机的,用集显得了

网友:
显卡供电查一下

网友:
查查充放电路,有可能是充放电路的P场效应管坏了

网友:
妈的这问题换板就能好了,上次弄一台赔了块板。换了U。显卡,屏线,屏,南桥,内存,都不行,再弄弄供电吧, 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机器拆了独显会亮机的,用集显得了

呵呵,好的,谢谢提醒,实在没招的时候,这就是最后的大招!

网友:
显存坏?重置显存。

网友:
滤波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