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hinkpad 暗屏,外接正常显示

楼主(2015-04-18):
一台Thinkpad 暗屏,外接正常显示,拆键盘后测试背光、亮度调节和屏供电电压都正常,换屏解决

网友:
类似这样的案列 在维修中太多了
屏暗屏 可以简单排除下屏线路 有些屏是可以维修的 ……

网友:
led屏的问题嘛  我额遇到够

网友:
测下供电说不定一个电阻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一看就是led的屛

网友:
我咋碰不到这种情况呢,半个月没买屏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都不说一下

网友:
暗屏可以修的好啊

网友:
直接修屏成本低

网友:
好修的屏就直接修下,不行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