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真爱c3000,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5-04-18):
主板G41T-cm3 v1.0 有供电cpu 1.05 内存1.5v 总线1.16V 桥1.11V  没内存时钟有0.24,说明时钟也正常,没有复位信号,

测Q46B楹只有0.7v  c极2v  e极0V    Q45 d极ich-vrm-pwrgd也为0v  不正常,将r368短接,试机诊断卡跑码 c1 d5 d1停住,等嘀了一下,亮机了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就短接R368,以后会有后遗症吗?

网友:
我是真没看懂 是放电了 还是硬启动 能说的详细些吗

网友:
求详解。  看不太懂

网友:
图不太清楚啊,你看看这个网站里的清华同方,看能帮助到你不http://www.xiangeang.com/

shenke668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电阻变质了吧     最好是更换一个

网友:
LZ说的太快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是PG信号不正常导致的么有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