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不触发

楼主(2015-04-18):
DELL M5010
笔记本
电脑,不触发,刷BIOS后可以触发,一切正常,放在那里一天,又不触发,测3.3V 5V 都没有,把BIOS芯片,风枪吹下来,再焊上去,一切又正常可以触发,过一天不用,又不触发,把BIOS芯片取下来再焊上去,又可以触发.........,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助下
刷BIOS

网友:
你换3v,5v电容试一下

网友:
换个 BIOS 芯片试试

网友:
ASUS 机器经常有这现象,查EC的待机条件,EC与BIOS的线路

网友:
这种一般直接干南桥

网友:
可能是电容啊

网友:
先换换电容看看吧,不行再搞南桥

网友:
南桥虚焊几率高,干桥

网友:
碰到过好几次了,都没办法退了,应该是板层有问题

网友:
BIOS芯片换过,也不行

网友:
BIOS旁边有晶振吗?

网友:
桥有问题吧!在不触发时先不忙拆BIOS,查查EC条件先

网友:
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在不触发的时候 你安不触发的时候修不就可以解决么 在不触发的时候你查一下 那几个条件 肯定会有收获的

网友:
还有这问题??

网友:
刷了bios没有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啊,时不时BIOS旁边的东西受热突然正常了一会??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些

网友:
怀疑BIOS与桥相连的电阻。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啊,是不是BIOS旁边的东西受热突然正常了一会

网友:
我觉得楼主在不触发的情况下查查EC和SB的条件,看有什么不满足的条件,不要忙着拆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