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NOTE开机档白米画面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4-18):
小米
手机
求救 档白米画面 开的次数多了 有时能进去 。可是桌面图标显示有问题 比如:
系统设置 只显示 设置。 求救 是系统问题 还是字库坏了 还是虚焊。
手机

网友:
刷过机了没有啊 不行拿到售后去就可以啦

网友:
字库虚焊了吧。

网友:
小米可以自己先刷下系统,再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我觉得系统问题大点 先刷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