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1000-1410TX版号6050A2493101-MB-A02的BIOS

楼主(2015-04-18):
该板现在不出集显电压,内存已过,处理过显卡,换过CPU ,内存,刷过其他HP1000版号一样,型号不样的BIOS,故障依旧。TPS51601的GSKIP#电压为5V,1脚BOOT 4.9V,没有启动。现在急需1410TX原版型号BIOS一试。有1410TX的朋友麻烦抽空提供一下。深表感谢了!!

客户是放置有几个月没有用就不能亮机的,所以还是BIOS处的故障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A:
HP1000版号6050a2493101-mb-a02的BIOS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6526-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BIOS HP 450 HP 1000 (6050A2493101-MB-A02)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6096-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s.chinafix.com/cse/search?q=6050A2493101&p=1&s=3129813598843156697
太多太多了 麻烦自己动手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1000版号6050a2493101-mb-a02的BIOS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6526-1-1.html
(出处: 迅维网_ ...

这个已经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
       我也在找这个BIOS

网友B:
我用过的  你试试吧

网友C:
这个板子网上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网上有啊

我要的是HP1000-1410TX,这个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的  你试试吧

感谢,你的型号是不是HP1000-1410TX?

网友B:
那些都不记得了  只知道板号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些都不记得了  只知道板号对就行了

其它型号的同样版号的我都刷了4个了,只有原型号的试一试了。

网友:
本来是不出集显供电,下了好几个BIOS都开机掉电,不知道这个行不行

网友D(2015-06-10):
我的也是不出集显供电,楼主搞定没有,我的机器型号是CQ45,郁闷死了,现在HP一块主板用好几个型号的机器,烦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不出集显供电,楼主搞定没有,我的机器型号是CQ45,郁闷死了,现在HP一块主板用好几个型号的机器, ...

没有找到原型号BIOS,退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找到原型号BIOS,退货了。

我的换主板了,郁闷死了。。

网友:
这个有 通病 吗   ?

网友(2015-07-19):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 COMS 电池拿下来就好了 亮机状态下 集显电压也才0.30V

网友(点评):
放电之后,的确除了集显供电,可是用个几天要这样,还是要放电,根本原因不是这个

网友:
跟HP CQ45 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