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有没有修屏的高手指导一下。LG1948屏问题

楼主(2015-04-18):
之前发过一个帖子。lg1948闪屏 上图 本人没有修屏经验。也没有图,或者参数但是我发现手按到电容C6上边故障能消失手头找不到一样的电容从别处拆了俩略微小点的。更换故障依旧我有给换回来了。网上也有其他案例是把所有电容都换了。我往哪找啊。求高手指点挽救一下,。
闪屏

网友:
我也不会呀,怎么指点呢?这个都顺着电路慢慢查。

网友:
按说像C6这样的贴片电容只要大小一样就可以替换呀

网友:
屏坏的和电路是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
手摸电容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那c6是升压电容还是滤波电容哪

网友:
感觉像屏自身有问题。

网友:
逻辑板的各个电压都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