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只认128M内存

楼主(2015-04-18):
老师们:请指导一个奇怪的问题。一联想主机,主板是CM3A76ME,V星代工的,现在的问题是主板能正常点亮,无法进WINPE,报内存不够,把硬盘下下来装了个XP上去能正常进系统,就是慢得要死。查看我的电脑属性内存只有128M。本来是2G的DDR3内存,怎么就只能认到128M呢?求解!再加了个2G的上去,一共4G的内存,也只显示的是128M。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就检查地址线,好像是哪里有排阻断了。

网友:
这个板子可以写下BIOS,而且NB很容易空焊

网友:
刷bios了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说说原因吧。

网友:
先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修好了,就是BIOS的问题,刷个BIOS就好了,原BIOS进CMOS去显示有个灰色的内存容量128M的项目。刷了后没有这个项目了,进系统正常认得是2G的内存。谢谢大家!

网友:
BIOS恢复下设置

网友:
BIOS的原因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