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楼板71R-A14MA0-4B10大短秒杀。。。

楼主(2015-04-18):
待机正常的。触发后五安的一侧电感的对地值发现对地短路啦。这是显卡的供电 找到下管测好坏,完咯。下管击穿啦 。这样好办。吹下下管对地值OK啦。装上CPU/内存/电流哗哗的上去。亮机啦。

网友A:
别鸡动!机器修好,发帖描述不知是什么?什么五安的一侧?

网友B:
供电都算好修啊

网友C:
有图有真相。。。。不错不错。

网友D: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E:
这种 一般都会直接秒

网友F:
恭喜了 烤鸡一小时吧  别出门还有隐藏的问题~~

网友:
秒杀!鼓励发帖,

网友:
没办法呀。太激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鸡动!机器修好,发帖描述不知是什么?什么五安的一侧?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都算好修啊

还可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有真相。。。。不错不错。

恩恩。。这算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对的。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 一般都会直接秒

不会的。完全OK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恭喜了 烤鸡一小时吧  别出门还有隐藏的问题~~

会的。。。。

网友:
看脸就知道是维修的料

网友:
只坏了一个下管吗?

网友:
图文并茂挺好

网友G:
楼主急速不错,下次碰到也把他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鸡动!机器修好,发帖描述不知是什么?什么五安的一侧?

  他说的是  发现电流5A了  然后 一测电感 对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急速不错,下次碰到也把他秒杀了

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