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跟文档的后缀都是乱码了

楼主(2015-04-18):
   如题:客户描述可能是中病毒了,图片跟文档的后缀名都成了.krxjpvl   把后缀改过来也打不开,急急急,有碰到过得吗???

网友A:
或许是病毒修改的文件头,你可以用对比下,是不是头部标志部分不一样,如果不一样说明给破坏了,那要分析修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许是病毒修改的文件头,你可以用对比下,是不是头部标志部分不一样,如果不一样说明给破坏了,那要分析修 ...

有什么好点的软件修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好点的软件修复吗?

软件不是万能的,还是要自己结构去分析的。

网友:
没遇到过,罗老师给指导一下

网友:
觉得罗工不见了~~!!!

网友:
有没有尝试先用杀毒软件。

网友:
敲诈者病毒!千万别重装系统啊!重装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