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 时亮时不亮 简单修复一例(貌似这个经常坏)

楼主(2015-04-18):
不亮时候 一颗8202不出电压

因为修过TON脚出问题 造成不出电压,也是风枪吹吹就能开,所以这次直接找这个,TON大家都知道是 频率设定脚。

上面这个是 不出电压的那个8202(DJ=)的TON脚电阻阻值

在对比板子其他8202的TON脚电阻阻值  如下

连续2颗都是这个阻值,所以感觉第一课应该阻值变大了。找了K40AB的版,上面很多用8202的,拆了个510K的TON给他,正常出电压了

其实一开始时候我就量过这个阻值,感觉就大一丁点应该是正常的,毕竟有时候表笔误差,机子就给装起来了(拆起来就亮了,后来一直能开机,找不出问题),然后过了几天果然返修了。。今天还是分享下 这个小小的故障。

补充:

后来去看了下点位图,发现这是820K的,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找个820的换上。

网友:
宝贵的经验分享

网友:
理论知识很丰富

网友:
Ton 选错了会烧芯片的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不好修啊

网友:
只能说楼主 理论不错 运气也不错

网友:
句容诚信电脑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很好,很新的机器

网友:
兄弟,图纸 点位能分享吗

网友:
加分赞一个

网友:
楼主理论很好啊

网友:
厉害啊   上次就有一台没搞定

网友:
我的是时开机时不开机

网友:
这个不好确认啊。要能经过时间的考验。

网友:
我过来顶一下的

网友:
楼主修到了很多台了吗?

网友:
原理图上不是510K吗?

网友:
学习了,给我一个简单的本子,我也修复不好

网友:
我记得还有ige通病是要2个BIOS一起刷才行

网友:
不亮的时候这个电压没有出来 楼主是什么电压 能说下 啊 ?

网友:
来混分的,,,,

网友:
理论与实践结合 只要功夫深 够细心 有足够的耐性 就很少有无可修复的难题 学习了

网友:
图纸上是510的呀,楼主说点位图上是8XX,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