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B31R3进不了BIOS,显示WAIT

楼主(2015-04-18):
AMD芯片组南桥芯片为218-0660017,下了一个BIOS写了一样,用风枪350度吹南桥10秒后,加电能进系统。后面报价换南桥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修过和你一样的机器一样的故障,我一般都用250度吹,350度更好吗?有机会我也试试350度,祝贺你修理成功!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很好的,你真厉害

网友:
貌似这个是社么

网友A:
2014年我也修过一台了

网友:
南桥有问题也会导致进不了BIOS 真是奇特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通病了,真巧,今天也接了一台,加热下,可以了。听说重植不稳定,一定要更换才行。

网友B:
还有就是,有时候,会在最左边出现
H
H
H
H
H
H
这样。

网友:
换南桥肯定好

网友:
这是通病吗?留意一下!

网友:
应该是吧,AMD南桥出问题的还是不多的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4年我也修过一台了

这个机也是第一次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有时候,会在最左边出现
H
H

是啊,一模一样的情况

网友:
我刚接一台这样的机子。和你的故障是一样样的。我等下和客户说下修南桥试下。谢谢楼主 看到好贴子必须顶下。

网友(2015-10-03):
通病了,修过了——南桥虚焊了

网友:
今天也修到一台同样症状的机器,联想B31R3

网友:
都是南桥通病,不换用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