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无线网卡问题

楼主(2015-04-18):
一台联想G470无线网卡不好用,排除网卡本身,系统,驱动。用表量了一下。图中无线开关1脚接地。2脚和3脚是连的。开关也没问题。图中红笔标注的电阻,右侧用表量了下是3.3V,左侧无电压。左侧和无线开关的2 脚3脚是连着的。我直接用连线将右侧3.3V和开关的2 .3脚连起来,无线指示灯亮了,网卡好用。各位高手这样看来是不是那个电阻坏掉了,还有这样直接用线接起来再把1脚挑开这样保险吗?那个电阻不知道阻值多大。

网友:
你看看图纸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第二十脚直接割掉,挨着复位那个引脚。强制开启。

网友:
楼主修好别谢我,吱一声。

网友:
查图纸 看 看 它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十脚直接割掉,挨着复位那个引脚。强制开启。

12脚指的是哪个?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修机子不能投机取巧。。。

网友B:
要是开关不能用 你可以 强制开启

网友:
pull high 电阻100K

若电阻没坏  就是那开关有接触不良

网友:
直接换个1欧姆的就可以

网友:
我们都是割线处理,最快的方法

网友:
恩 割线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

网友:
这个电阻阻值估计不能太大,也许是个保险电阻。若不放心可先换个4K左右的电阻试试,若不好使可逐步减小阻值。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飞线

网友:
看一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不要开关,直接把网卡上面的线割断

网友:
直接跳线,长开就可以了

网友:
割线的方法的确是比较快的

网友:
真是替你着急,去官网下载电源管理驱动装上,然后开关拨对位置,还要运用笔记本上的快捷键,这两个同时打开才能使用。

网友:
谢谢大家,用强制开启的方式搞好了。

网友:
开关不能用可以 强制开启

网友:
我的笔记本都是G470 学了一招

网友:
正如楼主所说,如果开关不能用,就把无线网卡的第20脚割断吧,这招肯定能行,因为我就用过此招

网友:
按照工作条件检测   记住时许

网友:
可以直接联。。。。。。。。

网友:
这图纸多的是下个图纸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是直接割开的

网友:
是100欧姆的

网友:
割线就以后都不用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开关不能用 你可以 强制开启

割线的话,后面想关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吧?或者说是想关都关不了?要是把板子拆下来,給无线开启信号飞一个3.3V的供电也行得通的,就是比较麻烦,板子要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