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43 bios

楼主(2015-04-18):
三星。。开机亮屏,接VGA 黑屏。(不是灯光或者电源问题!  ,积分不足啊。。。唉

网友:
你在线升级 啊

网友A:
已经刷挂了,现在是不开机,可能版本不正常,刷的固件没错,但是小的存储器跟论坛里面的24c08 ,自己的是24c0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刷挂了,现在是不开机,可能版本不正常,刷的固件没错,但是小的存储器跟论坛里面的24c08 ,自己的是2 ...

程序芯片 25开头的比较多吧,你的24开头的应该不是程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芯片 25开头的比较多吧,你的24开头的应该不是程序的吧。

这个板子是后来比较新型的。找不到资料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