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LX

楼主(2015-04-18):
华硕M5A78L-MLX这个主板为什么所有电压都有就是开机不显,,,,,,,插上诊断卡跑C2 D0连续跳变

网友:
高手们求解

网友:
bios 822换下看看

网友:
供电全都出了,时钟,复位检测了吗?华硕排阻822通病。

网友:
先刷BIOS看看呀

网友:
822排阻氧化了,我把它卸了一个触点掉了,咋整

网友:
刷过了不行啊

网友:
时钟旁822

网友:
这个主板修15秒掉电的多,,其他的问题少。。。。

网友:
多换几个内存试试,也许有效~~~

网友:
  822 的上拉电阻换了吗

网友:
内存不过啊,这板有点挑内存

网友:
门? 还是桥?

网友:
可能又是哪里的排阻有问题了,最近华硕爱出这种故障。

网友:
我这里也来了一个

网友:
你们都修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