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不显示COMS电池没电,南桥漏电电容的具体位置

楼主(2015-04-18):
G485不显示COMS电池没电,南桥漏电电容的具体位置,很多人说这机器CMOS电池没电,是南桥上的一个电容漏电的缘故。请问具体是那个!~

网友:
莫非和475一样?

网友:
自己测测应该测得出来

网友:
谁说的?你可跑一下电路,测CMOS电池正极与南桥上各电容,相通的应该就是了!

网友:
确实是的!没点位不好量的 中间有电阻 不好找!已经修好了 就是南桥电容的问题 乱拆第一个就拆对了

网友:
下图红圈圈里面的

网友:
收藏了,都是宝贝啊

网友:
没电直接换了,没有查过那个电容漏电,

网友:
楼主是直接不显示还是时显时不显呢

网友:
上次也是修这个机子,我一个个摆珠子植株(因为没钢网),眼都植花了,还好最后好了,为什么我重植也能好?

网友:
Amd 的机子不好修

网友:
六楼的图片亮了 啊。。。。。。

网友(2015-05-18):
有人发过了。。。

网友A:
就是南桥起始脚旁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南桥起始脚旁边的

知道了 后来标了位置的

网友(2015-06-18):
通病,手中修过一台

网友:
万分感谢楼主的无私啊,我的这块板子也是无显,之前加焊CPU好了,过了几天又不显了,换了CPU还是这样,结果扣了这电容就好了

网友:
关于那个电容,是RTC电路的么?拆那电容之前我量32.768已经起振了啊,并且波形也是对的

网友:
那电容好像在桥上

网友(2015-07-20):
本人有一台跟这故障一模一样的,拆了那个电容就好别,注意观察可以看到电容本身有腐蚀的迹象,测量的数值也跟好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