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风扇噪音大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5-04-18):
   很多时候风扇是不需要修的,有噪音的或不转的直接换新的就可;但是不常见机型的风扇你总是没有的吧,这个时候为了提高维修效率就该修修了;台式机的一般直接针头透过胶皮垫扎进去,和打针一样就加进去了,并且效果不错;但笔记本不同,我也尝试过一些方法:拆下叶轮,风机+刷子吹出灰尘,用针头打酒精清洗,然后烘干加油(汽车或摩托的机油),但这种方法有的机器可以,多数机器用一周就出现以前一样的震动噪音了;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方法请贴出来分享一下呗,图文并茂最好。
你是用什么清洗?用什么油?或者干脆不用油?处理完以后能用多长时间?
如果你的方法可行,我们都会为你加分滴!

网友A:
先说下你的这种处理方法 比较不错了
在我这一般要是风扇噪声 修了不行就是换
并没有太好的维修方法

网友:
本身轴磨损了   加油也用不长时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下你的这种处理方法 比较不错了
在我这一般要是风扇噪声 修了不行就是换
并没有太好的维修方法

是的,我也是换新的,但总有不凑手的时候,前几天修了个B590的风扇响,我清理完了加油,这才用了一周不到,顾客就打来电话说不行,唉~直接定风扇的了,

网友:
加凡士林或黄油之类的固态的会不会好点

网友B:
汽油和机油容易干,干了就有噪音了。要先加不易干的润滑油。在加机油,这样就能管的久一点

网友C:
用油一般时长了 不好使,我建议用石墨润滑最好,铅笔芯刮一点下来,塞进轴承,效果非常好

网友:
两边卡住了呗

网友D:
有固态的风扇专用的润滑油啊,先用去渍水清洗干净轴心和机心,再加进润滑油就好了啊,效果很不错的!
不过对于那种不能拆卸的一次性风扇,那就没得法了,只有更换一途了

网友:
这种问题就不用说了

网友:
风扇的轴承间隙磨损变大了,只有更换了。

网友:
我一般用润滑脂,比较好,不会干嘛

网友:
光驱里面白色的润滑油效果最好,机油,蓖麻油,可以用,但很多不久就有噪音

网友:
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啥

网友E:
我一般是上淘宝买的专用的风扇油,也比较给力哦!

网友:
我加润滑脂,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还是换比较保险。

网友:
你可以跟客户说明  加油只能暂时回去用用  然后再发货   回来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是上淘宝买的专用的风扇油,也比较给力哦!

这种油加进去,能用多久呢,我也想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固态的风扇专用的润滑油啊,先用去渍水清洗干净轴心和机心,再加进润滑油就好了啊,效果很不错的!
不过 ...

你的这种方法,加油后能用多久呢,半年以上就可以,专用润滑油是什么牌子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油一般时长了 不好使,我建议用石墨润滑最好,铅笔芯刮一点下来,塞进轴承,效果非常好

我试过这个方法,可能是自己不得法,装上后当天就找回来了,呵呵,不同的铅笔芯需要选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油和机油容易干,干了就有噪音了。要先加不易干的润滑油。在加机油,这样就能管的久一点

你的方法是加混合油,可以试试,先加黄油,再加机油。

网友:
弄点黄油上上就好

网友G:
大哥,像你这样处理风扇就可以了,我们处理风扇和你一样,总不能和新的比吧,客户嫌弃噪音大,好办!出钱你就帮他换咯,有些比较执着的,花几百还是愿意换

网友H:
软方法解决(如上黄油)只是暂时的,硬解决才能治本!轴套磨大了要不加个很薄的轴套、要不换新的,别无它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软方法解决(如上黄油)只是暂时的,硬解决才能治本!轴套磨大了要不加个很薄的轴套、要不换新的,别无它法了! ...

有的风扇明明是卡住了,经过清洗和润滑,转的很好,也没发现有多松旷,但总是用不了几天就又有噪音。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丰富,有就换…

网友:
还是换完比较安心 反反复复客户会烦的

网友:
换新的吧 不能买最便宜的

网友:
我都是清理干净加耐高温油脂!!

网友:
如果磨损大了只有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这种方法,加油后能用多久呢,半年以上就可以,专用润滑油是什么牌子的呀

反正我们这儿加油处理后好像还没有出现过拿回来返工的(美孚的电脑风扇润滑脂)

网友:
我们现在用的方法就和你的基本一样

网友:
可以加机床用的油效果还不错 每次我都是加的风扇跟新的差不错 还不爱被风干 很多人从我这拿走后就没有回来找过说风扇咔咔响的了

网友I:
一般我都会把风扇放到超声波里清洗,(酒精)洗过之后再加个风扇 的润滑油,我加的像黄油一样的,而不是机油

网友:
一般给客户加油,只要风扇没擦边

网友:
风扇的轴承间隙磨损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我都会把风扇放到超声波里清洗,(酒精)洗过之后再加个风扇 的润滑油,我加的像黄油一样的,而不是机 ...

以前都是加机油,我也加黄油试试,

网友:
机油,菜油都可以

网友:
大家都可能修到这种类型的风扇吧 可能有的会放弃 想要加油是有点难 正面拆叶轮 叶化肯定会拆坏 从正面拆开盖子是拆不出叶轮的 一般不加工下是拆不下叶轮的  只要找个3MM的钻头 从后面中间那里慢慢钻 把后面那钻开 就能看到里面有一个小垫片 取掉就能看到里面的轴了 在把里面的那个咔片取掉就能把叶轮拿出来清洗 轴上摸点油在装回去 在把刚拆出来的咔片装上去 在加黄油 在加点清机油 加满 不要超过叶轮的轴高 在把第一拆出来的有个小片子放上 最后用热熔胶把口封死 油在里面不容易干掉 风扇就算清洗加好油了 上机试 不在有异响  给点分吧

网友J:
楼主,多说什么,换换换。。。

网友:
加油进去,还不行就换咯

网友K:
更换个不就行了呀 多费劲

网友L:
用超声波或者干脆用酒精清洗干净,再往出线圈里面注入固态黄油,你用机油是不对的,高速旋转后,很快摔干了,用不了多久的,注入固态黄油后,效果不错

网友:
一般客户直接换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楼主,多说什么,换换换。。。

我就不信你什么风扇都有,没有的呢?你怎么换?顾客可是不等你发货,所以特殊的风扇也是有必要修的,是吧,如果能修好,挣钱才是要务!

网友:
引用 网友K:
更换个不就行了呀 多费劲

我只是说如果没有现成的风扇,顾客又等不及,你怎么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超声波或者干脆用酒精清洗干净,再往出线圈里面注入固态黄油,你用机油是不对的,高速旋转后,很快摔干了 ...

好的,可以试试,今天没分了,明天给你加

网友:
轴损耗, 一般都是清晰干净上固化黄油 或者机油

网友M:
对于拆不下来的就直接喷WD-40  网上查查二十多块钱,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不信你什么风扇都有,没有的呢?你怎么换?顾客可是不等你发货,所以特殊的风扇也是有必要修的,是吧 ...

楼主,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M:
对于拆不下来的就直接喷WD-40  网上查查二十多块钱,很好用

以前好像听说过,这是去锈清洗剂是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M:
对于拆不下来的就直接喷WD-40  网上查查二十多块钱,很好用

润滑效果也是很好的,我这边一直在用

网友:
本事磨损了,就只有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哥,像你这样处理风扇就可以了,我们处理风扇和你一样,总不能和新的比吧,客户嫌弃噪音大,好办!出钱你 ...

楼主说的是没有此款风扇换的情况,有换的好说,没得换怎么办?

网友:
加二硫化钼可以的, 效果不错

网友:
不研究这个,花这时间干嘛,人还有寿命乃,也会得不治之症!!

网友:
一般都换的爽点!

网友:
是油都可以加,比如猪油,香油都很好用哦

网友:
黄油不错,不过一体的就不好加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真的干过不少,就是拆了风扇然后用酒精清洗,等他干了之后加点在基地的淘宝店买的那个美孚的风扇油,好使的很,但是遇到那种风扇中间那个细细的轴磨损了就不好使了!磨损了的加了也会震动,无解!

网友:
加wd40的干的比较快,可能2到三个月吧,看使用的频率啦,加那个风扇润滑油,耐用的多呢!

网友N:
我曾经用其他的扇叶改装过,只要大小相同、放进去合适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曾经用其他的扇叶改装过,只要大小相同、放进去合适就可以的。

我也用过这样的方法,小点没关系,只要放得下,插线也要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M:
润滑效果也是很好的,我这边一直在用

我也在用这个

网友:
一般能拆开就加点油,加不了就换啊,有的即使加了也不行,轴不对称加油也不行

网友:
要看风扇的磨损情况,磨损严重的就要更换风扇了,不严重的可以进行清洗,加黄油,不能加液态的油。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检测。然后查他的工作条件即可,肯定能查出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了,综合以上大家的经验,我决定用美孚的锂基风扇油试试,这种油比机油粘稠,不易挥发,还容易加注:

至于能用多久,几个月后就知道了,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