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修屏HKC 1816 S9845H BOE HT185WX1-100

楼主(2015-04-18):
HKC 1816  S9845H  BOE HT185WX1-100
液晶屏故障现象:开机白屏几秒后出现淡白图像,图像响应慢。
屏板上的VGH电压已经测量出来是27.5V.在屏的侧面最上一片的TAB 上量不到27V电压.  第5个点是0V .估计是VGH点.焊线后正常点亮.程序也一道读出 上传

章平HKC 1816 S9815H.zip

网友:
图片拍的还好. 就是维修的地方太乱.有位置修机吗?

网友:
屏型号不同,TAB点,好几种位置不固定,要自己试,

网友:
这个不会修  算是开眼  哎······

网友:
不乱没生意

网友:
你这个帖子里面的图片与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4050-1-1.html  一样的。

网友:
大师在杭州哪里的?

网友:
野兽8d 百脑汇

网友:
ぷ沓feng寻挴 ぷ沓feng寻挴 ぷ沓feng寻挴 真细心  二个都是我发的  同一天修到的机子 屏型号也差不多

网友A:
谢谢楼主,我修了好多天的白屏,看了你的贴修好了,谢谢!和你说的一样的故障,前几次飞的线不对,我飞到第六根了,还好屏没事!

网友:
真是OUT了,原来这样也能修

网友:
我经常到那去。。。有时间去看看

网友:
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你和野兽一起的?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编程器。

网友:
   0D22打成野兽8d 百脑汇

网友:
编程器 有一个1800 的威龙  后来入了个1300的威龙  现在用809多 3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我修了好多天的白屏,看了你的贴修好了,谢谢!和你说的一样的故障,前几次飞的线不对,我飞到第 ...

仔细看完图  好好修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个这个屏,不知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