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dell N4110

楼主(2015-04-18):
DELL N4110 待机大短路 烧出来是显卡的一个上管击穿 换了后 没有好久又是烧 又换又烧 为什么 我挣点钱就这么坎坷 求打火来说说

网友A:
上管的激励不足,输出电感的滤波不良都容易烧上管

网友:
屡烧管的 排除换的管功率问题就要查下PWM线路上的是了 比如BST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的激励不足,输出电感的滤波不良都容易烧上管

同意楼主说的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

网友B:
屡烧上管一般是激励不足造成的,查BOOT脚的外围阻容元件,换管理芯片。

网友:
查下启动脚电压是否稳定。把芯片和上下管,输出端的电容都换掉。

网友:
换自举脚的电容电阻   还不行就换芯片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和  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屡烧上管一般是激励不足造成的,查BOOT脚的外围阻容元件,换管理芯片。

就按照楼上说的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的激励不足,输出电感的滤波不良都容易烧上管

上管的激励不足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建议上下管电源芯片一起更换

网友:
有主板BIOS吗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