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无待机 51125没有PGOOD 信号

楼主(2015-04-18):
dell 1440 无待机 51125没有PGOOD 信号 PGOOD 是WPC773L 发出

网友:
这POOGD是51125的PIN23脚发出经+3.3V-RTC-LDO上拉更名为3V-5V-PO给到EC

网友:
是上拉的,是开漏输出的啊,你注意到没有?是上拉电压没有还是51125没工作??

网友A:
PGOOD 是51125 发出来的?

网友:
23角和EC 23角是通的

网友:
PGOOD是发给EC的哦!DELL的机器,一般要在触发后才会出3V5V电压。1,6脚触发后有没有出来

网友:
把相连的EC脚断开看看。。不行强位一个3.3V给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OOD 是51125 发出来的?

是51125发出的

网友:
51125正常输出3V5v了才会输出PG信号去给EC,这个是开漏输出的

网友:
楼主外围正常了果断换芯片吧

网友:
51125工作正常后 才会发出PGOOD信号给EC通知EC待机正常   不是EC发出的  查51125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刚在联想B460机器测得 23脚是0V 1脚0V 6脚 0V  待机时只有线性3 5V 要触发以后才有3 5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