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飞线修白屏 联想D186WA HT185WX1-501液晶屏

楼主(2015-04-18):
联想D186WA   HT185WX1-501液晶屏故障现象:开机白屏几秒后出现淡白图像,图像响应慢。
屏板上的VGH电压已经测量出来是27.5V.在屏的侧面最上一片的TAB 上量不到27V电压.  第5个点是0V .估计是VGH点.焊线后正常点亮.程序也一道读出 上传
001:  序列号:20140925132356-013577,编程器固件版本:V1.0 。
002:  使用模式A扫描VGA口...
003:  MSTAR方案,型号以MST、TSUM、SE、FE开头,程序在外挂SPI存储器里。
004:  当前所选:MST_EXT_SPI #ISP,容量:128M位,16M字节。
005:  >------------------------------------OK---------------------------------------<
006:  采用自动识别到的线序,SCL: VGA--15; SDA: VGA--12.
007:  MST主芯片ID: 0x3F00。
008:  自动调节频率,重新扫描ISP总线;
009:  MST主芯片ID: 0x3F3F。
010:  SPI闪存型号:MX25L2026,缓冲区调整为256K字节;状态寄存器值: 0xFC。
011:  开始读取芯片......
012:  -->读取成功,用时:13.3秒。
013:  -->自动校验...
014:  -->校验成功,用时:13.08秒。
015:  缓冲区数据累加校验和:16位_0xBD35 ,32位_0x025DBD35 ;
016:  用时:26.38秒,平均速率19870字节/秒。
017:  >------------------------------------OK---------------------------------------<
018:  文件已保存。

章平联想D186WA HT185WX1-501液晶屏.zip

网友:
哇!你的工作场所好乱呀!注意防火。

网友:
火倒不怕,,这么多我是怕电

网友:
编辑一下吧,图太乱了,,,,

网友:
忙着修机子

网友:
好生意头脑,上图都没忘给自己店做广告。

网友:
屏板可以焊,楼主上个微距图好不好。

网友:
下次修到 拿 出单反给你们拍 微距

网友:
老板,我有两台这样的屏,找到了相应的点,但不知如何焊接,焊上去好像没效果,还有一个是LM185的屏,侧面没有您说的TAB线,故障现象与HX185屏一样,也是联想D186WA显示器。能抽空指导一下吗?

网友:
真是给力啊

网友:
xxyong1234   看图  量一下大黑点的位置  没有20多伏   就飞根线

网友:
你这个帖子跟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4038-1-1.html是一样的!

网友:
ぷ沓feng寻挴  二个帖子都是我发的  同一天修到的二个差不多问题 屏型号不太相同

网友A:
感谢楼主  写的很详细   成功修复一台   本来打算放弃里      TAB  焊点不好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  写的很详细   成功修复一台   本来打算放弃里      TAB  焊点不好焊啊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
论坛这个贴有好几个了。

网友:
断线吗,要飞线过去????

网友:
什么意思我都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