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集显不显独显显,刷bios就好

楼主(2015-04-18):
现象;集显不显独显显
检测;,cpu座上面的集显供电没有,其余供电正常。也没办法看检测卡。但是刷bios好了,我是刷了一个就好。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bios坏怎么集显供电没有
856362

网友A:
楼主是不是ver1.0的bios啊???

网友:
有些问题不一样

网友:
bios坏了引起的现象有时候真是无法解释啊。

网友:
时序 不一样呗

网友:
BIOS坏引起的问题很多

网友:
一般会认为是桥坏了。

网友:
这也是BIOS坏了?

网友:
所以没事还是先刷刷BIOS

网友B:
遇到了,楼主是刷16M那个吧 ,刷了变成反复上电了

网友:
什么版本 楼主

网友:
很早就修道这个问题了,还是叫联想服务站发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ver1.0的bios啊???

哪个版本的真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了,楼主是刷16M那个吧 ,刷了变成反复上电了

bios应该没问题,论坛上还有你下一个试试了吗

网友:
联想各种通病 维修界之友啊

网友:
bios内集显驱动没了吧

网友:
又换了个,终于好了

网友:
BIOS怎么导致不出集显的电呢

网友:
集显供电受bios控制!

网友:
BIOS引起的问题争夺啊

网友:
找份V4.2版本的吗

网友:
BIOS 问题会导致很多奇怪的问题 修机器首先排除下

网友C:
那是因为POST过程是CPU先从BIOS调出程序先初始化内存,若通过,再从BIOS从调出程序放入内存中初始化显示,若程序出错就要导致集成显卡出问题,就不显了

网友C:
你们可以看一下月饼之前关于H61显卡供电的时序问题就清楚了。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13&highlight=HM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可以看一下月饼之前关于H61显卡供电的时序问题就清楚了。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 ...

嗯谢谢看了他们讨论的真是学到了很多.没事还是多逛逛论坛

网友:
怎么没供电还刷BIOS能出来的呀,,

网友(2015-05-21):
真好需要  感谢分享

网友:
我就喜欢这些通病  哈哈  钞票

网友:
刷了还是不行   好郁闷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因为POST过程是CPU先从BIOS调出程序先初始化内存,若通过,再从BIOS从调出程序放入内存中初始化显示, ...

原来是这样啊,很少有师傅讲这样的原理

网友:
bios是好的请大家放心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