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5-04-18):
     联想G470主板板号是LA-6751P rev:1.0 待机电流0.004A,拆开机测试没有3V 5V,测试+3V阻值为0,拆开PJ401后+3V电阻正常了,后级有短路,用烧机把电压调到0V,然后慢慢增大电压,摸IO 等好像都不发热,待电流增大到1A左右发现南桥微微发热,EC还是冰凉,到1.8A左右南桥HM65有点热了,另外还发现PJP1 和J12 1.05V的电压处也是阻值为0,想问下这是不是说明就是HM65坏了呢?别的地方好像都没发热!附上联想G470这图纸

联想G470图纸LA-6751P

网友:
看看图纸1.05V的电压是取自何处供电,若是3V供电的话先排除1.05V的负载。

网友:
断桥供电节点,看看有无短

网友:
3v和1.05v都是通桥的,换桥吧。

网友:
用加电烧的办法,摸到发烫的地方。拆掉,80%都正常了

网友:
hm65  容易坏      可以先测量65的vcc

网友:
应该是桥短路了。

网友:
你的极有可能桥出问题了
报价钱最好测下 CPU

网友:
好像是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电流到1A的时候  你电压调到多少V了  别告诉我 超过了3V    如果没超过  干桥吧  别想了

网友:
应该坏了 不行就得换了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我电压加只加到2.5V就有2A多了!把能断开的都断开了,可能真是桥坏了!

网友:
恩 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用到1.05V 和+3V 的芯片就只有桥了 果断换

网友:
估计也只有换桥了

网友:
根据图看下3V到的地方,都不短路只有换桥了

网友:
桥有问题 说明短路在桥

网友:
把hm65取下来,再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