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装显卡驱动就蓝屏

楼主(2015-04-18):
两台DELL的机子 一台N4050一台N4120都是一样的现象  装完独显驱动后重启过完滚动条后闪几下就蓝屏了 蓝屏代码是0116      N4120装完驱动大多的时候是过完滚动条后闪几下就重启了 循环这样   进安全模式卸掉显卡驱动就可以进系统了  WIN7 32跟64位的都装过 G版慢装的也都试过 系统也换了好几个了 驱动不管是官网的还是离线驱动包 360驱动大师 驱动精灵都试过了 连根据硬件ID在网上下的驱动也都试过 都是AMD的独显  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  两台机子一台是客户根据提示跟新了一下显卡驱动后就这样了 一台是硬盘坏了换了硬盘装个系统就这样的  之前一直都是好用的

网友:
还是显卡驱动没找对!也不排除显卡问题。

网友A:
更新了驱动就蓝屏,那肯定就是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
驱动有问题,先搞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新了驱动就蓝屏,那肯定就是驱动的问题了。

谁说不是呢  就是不管用什么方法打驱动 都还是一样的  所以才求助的啊  看看有没有其他碰到这种问题的同行

网友:
显卡驱动不正确,查看硬件ID到官网下载对应ID的驱动,不行就BIOS恢复默认,再不行看看官网有无发布升级BIOS

网友:
我觉得你是被客户耍了

网友:
个官方下一个试试

网友:
刷BIOS,可能是硬件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在官网下显卡驱动试下吧,如果不行的话还真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不过再换显卡前我觉得还是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C:
都是正常使用 在处理到软件的时候出现的蓝屏
所以更大的可能是驱动问题
可以尝试升级下BIOS试试

网友:
这种还是驱动的问题,不过客户说没说真话不确定

网友:
楼主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官方网站下载个驱动试试

网友D:
我的机器是DELL 1450 版号10315-1m,应该和N4050 HM67版号是一样的,同样是装显卡驱动蓝屏,系统驱动版本都换过,拆机显卡都换了俩还蓝,要换新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不是呢  就是不管用什么方法打驱动 都还是一样的  所以才求助的啊  看看有没有其他碰到这种问题的同 ...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0x000000116 这个代码吧  遇见过加焊显卡好的  有遇见过换显卡好的 有遇见换显卡也不好的

网友:
小心地方客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机器是DELL 1450 版号10315-1m,应该和N4050 HM67版号是一样的,同样是装显卡驱动蓝屏,系统驱动版本都 ...

打死我都不会动显卡的  因为我知道 跟显卡本身是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正常使用 在处理到软件的时候出现的蓝屏
所以更大的可能是驱动问题
可以尝试升级下BIOS试试

升级过了  官网下的BIOS   我问到不少的同行  或多或少的都遇到几台  大部分都是升级过显卡驱动出现的问题   所以应该还是在这块查

网友:
先从简单的开始吧,不行最后在动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