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1r3

楼主(2015-04-18):
联想一体机 b31r3

   问题就是  换个新的希捷500G硬盘  进pe 分区后就是不能格式化   换了个160G 的硬盘既然还能做xp 就是不能做win7不能格式化硬盘  在其它机器上把系统go起 就是无限重启

   弄了好久            结果  试着刷个bios    结果 TMD   给我好了   一切正常           我的天了    收客户160  呵呵呵

附上 程序一个           也是在这上面下载的 哈

联想b305 B31R3 联想一体机.rar

网友A:
在这论坛上已经第二次看到这种现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这论坛上已经第二次看到这种现像了

不会 哦  我怎么没收到哦

       自己弄 了好久才    弄到bios    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 哦  我怎么没收到哦

       自己弄 了好久才    弄到bios    才好

昨天有看到一个帖子,说是原装是WIN8,死活装不了WIN7和XP,后来刷BIOS解决了。

网友C:
收费多少不要公布在论坛,防止客户、送修的同行看见不好。现在我们一报价不管多少客户都说这么贵的,所以还是低调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费多少不要公布在论坛,防止客户、送修的同行看见不好。现在我们一报价不管多少客户都说这么贵的,所以还 ...

哦    懂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有看到一个帖子,说是原装是WIN8,死活装不了WIN7和XP,后来刷BIOS解决了。

坑我  哦  改win7   是要改bios  设置的     一般都可以      不是 太懂

网友:
来看看。。能用吗

网友:
来看看。。能用吗

小寒居 -5 重复资料

网友:
来看看。。能用吗

泉泉哥 -10 重复资料

网友:
这种现象少之又少哟

网友D:
会返修的,这个机器南桥坏,你刷BIOS 只是暂时折腾好了,不信你把有故障的BIOS 再刷回去也会解决问题

网友:
后来刷BIOS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返修的,这个机器南桥坏,你刷BIOS 只是暂时折腾好了,不信你把有故障的BIOS 再刷回去也会解决问题

都好多天了   还没来  哦

网友:
我的是BIOS资料不能保存,先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