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D不认显卡

楼主(2015-04-18):
华硕K55K不认显卡,,换过系统,驱动,刷过BIOS都不行。
华硕
显卡

网友:
高手说说看,帮帮忙

网友:
软件方面做过了,那就从硬件查起啊!显卡供电检查一下吧。

网友:
显卡供电、PCIE总线时钟、晶振、PCIE16X数据线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供电时钟都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