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centre M9000Z风扇狂转且有线网卡和无线网卡不识别

楼主(2015-04-18):
今天接到thinkcentre M9000z的一台一体机,客户描述现像是风扇转速高,打开机器进系统测试,发现有线网卡和无线网卡都没有识别,于是找个BIOS刷了,有线和无线能用了,但是风扇还是狂转,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如果解决此问题。

网友:
机器温度怎么样?继续找程序刷BIOS。

网友:
我看到网上有好多人刷BIOS解决有线和无线不能用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风扇是狂转的问题,有的话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BIOS问题也会影响风扇,再刷一个试试。

网友:
实在不行就上淘宝看看BIOS吧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感觉也是BIOS的问题,但是刷了几个都不行,继续找BIOS。

网友:
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求此机器u10   bios

网友(2015-06-06):
风扇直转没得解决